T牌6S电池,落地压差0.3,算废了吗

楼主(2015-08-18):
如题5200MAH 6S电池,用B6充电可以充到压差0.02以内。设的3.5报警,低空飞。
报警马上落地。第三电芯永远比别的低0.3这样。也就是其他都是3.76左右,第三只有3.4或者3.5。
充满有2800MAH的电量。

请问这块电池还算有救吗

网友A:
电池放电一致  是你充电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放电一致  是你充电器造成的

什么鬼,充电器充平了啊,是放电后压差啊

打错一个点,充完电差0.02内

网友:
b6 的 电压不准的

网友:
赶紧a6弄起来,

网友:
什么没事 第三片电芯明显有问题 我有块电池也是这样,没买多久 后面退了换新的。

网友:
掉压太快 电芯不行 放久点会回压

网友B:
B6真的不准的,BB响也不见得准,强烈建议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一个表不值记得钱,比一块电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6真的不准的,BB响也不见得准,强烈建议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一个表不值记得钱,比一块电池还便宜

我看看应该不差多少
怎么测单块电芯啊?平衡头这里也测得并联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看应该不差多少
怎么测单块电芯啊?平衡头这里也测得并联电压?

晕倒,万能表,测试总电压是负极跟最后的正极,单片是黑红,红红,红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晕倒,万能表,测试总电压是负极跟最后的正极,单片是黑红,红红,红红……

红红什么意思?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红什么意思?不懂啊

好吧,有的电池平衡头,颜色不一定是全部红色,
3s为例子,
1为负极,
2.3.4.都是正极吧,
直接测1跟4,得出总电压,
1跟2,2跟3,3跟4,
这样不就能测出每节单独电压了么…

网友:
我又一次也是3.5报警,下来后明显电池压差很大。。。。。以前都是3.6   3.7报警  没什么压差0.01---0.03的压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吧,有的电池平衡头,颜色不一定是全部红色,
3s为例子,
1为负极,

两个正极也能电压?回去我试试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