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渣的烙铁技术,分电板焊接吃力啊

楼主(2015-08-18):
如题,技术很渣,焊接分电板技术活,有点吃力,只因菜鸟一名,希望不会报废分电板吧,晚点来个图,大家鉴定一下。顺便各位说说技巧吧,好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电烙铁不好 而不是你的技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烙铁不好 而不是你的技术不好

要有什么技巧没有啊?

网友:
电烙铁关系小,焊锡才是关键。我10快多一卷的焊了一下午没焊好,重新买的进口焊锡2分钟搞定

网友:
“大火爆炒 ” 妥妥的圆润焊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有什么技巧没有啊?

电烙铁温度不够!你用的电烙铁绝对超不过50元

网友B:
首先导线上要涂助焊剂(松香水、助焊膏都行),然后搪锡,焊盘最好也用助焊剂,去除氧化层,用大号的烙铁头,360左右温度,设备全的话用热风枪给焊盘预热,这样焊接出焊点的质量会赏心悦目。

网友:
我用430度,一下就好了,又圆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导线上要涂助焊剂(松香水、助焊膏都行),然后搪锡,焊盘最好也用助焊剂,去除氧化层,用大号的烙铁头 ...

60w电烙铁,感觉还可以,主要技术问题,

网友:
可以找不用的金属和线,练习几次。两边用点松香或助焊剂先上点锡,板子上多一些,温度够了,压稳,到下面的锡化了,线头包在锡堆里马上提起烙铁,此时手别动,吹两口仙气,凝固了就好了。

网友:
建议用恒温焊台

网友:
赶紧趁热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