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新手5000左右配置!

楼主(2015-08-18):
水里待了半年了,准备加入造钱的队伍中……所以请高手推荐配置!(最好6轴的)

网友:
帮顶,大神来推荐一下,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A:
4轴: 精灵3 A版 不解释

6轴:5000可能不够把
黑狗4 2500
3轴云台 500
机架 700
E800简装 1050
电调 300
飞控 pix lite 400
这还不包括遥控 电池 充电器 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4轴: 精灵3 A版 不解释

6轴:5000可能不够把

暂时不要狗和云台,能飞就可以了,

网友:
新手自组能飞就行的话,你就花个2千元左右弄一个4轴就行(F450\2XXX电机\铂金电调买大一点的30.40A以后不用换\9、10寸桨\飞控看你预算\电池买垃圾的也行免得炸,以后在买好的、各种电线、各种热缩管、各种各种、、、、、)。买一个好点的遥控以后不用换。。。然后弄明白了、飞好了、焊工、对设备都了解以后在升级6轴。不然上来就6轴的话万一炸了损失多大啊,电机电调虚焊了也能让你吃亏,布线也没经验。。。。所以买个能飞就行的便宜4轴零件自组练练手

网友:
不挂云台相机你搞毛6轴 直接穿越机就是了 不要想着以后还能升级什么的 等到你有钱升级狗云台时候 你配好的飞机也炸的差不多了 建议上穿越小飞机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