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e32飞控怎么设置手动模式

楼主(2015-08-18):
刷的cleanflight,模式设置里好像没有手动。
晒晒新做的机机

网友:
什么电机?

楼主:
朗宇2207 kv2100,6040桨,好盈乐天20a,可以上4s电

网友:
等高手回答

网友A:
什么模式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B:
楼主naze32直接螺丝固定会不会影响传感器?我看很多人是用3M双面胶

网友C:
甚麼模式都不選就是rate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模式都不开就是手动模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甚麼模式都不選就是rate mode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naze32直接螺丝固定会不会影响传感器?我看很多人是用3M双面胶

没什么影响,可能是因为设了低通滤波器 set acc_lpf_factor = 100

不过气压定高抽风厉害,包了海棉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