蝎子160A以及这个级别的电调电机是不是不能无负载空转?

楼主(2015-08-18):
在论坛上收了一个蝎子160A,到手后恢复出厂设置,油门行程校准。没想到油门行程一旦超过百分之20 电调就切断动力保护 LED红黄灯交替闪烁,机子是5.5。空转是没带大桨。带小桨。也不算完全没有负载。一次外场带大桨试了一下,做了电流记忆。前两个起落一切正常,第三个起落突然在空中断动力了。转速太低拉不了多少 还好5.5脚架够结实没给蹲坏。后来买了设置卡把电调的电流保护设置为不敏感。结果依旧这样!请教下熟悉这个电调的朋友,为什么会这样子?

网友A:
我和LZ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未解决,LZ接近了说一声

网友:
蝎子电调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LZ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未解决,LZ接近了说一声

好!正想尽方法解决

网友B:
不能 等于短路

楼主:
找到问题原因了 之前用combove的40525 现在换上刚买的蝎子4020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LZ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未解决,LZ接近了说一声

换了电机空转全油门也没问题了!

网友C:
呵呵,这类问题加了个前提就不一样了,以前这类贴子很多,都是没定语,没前提,就是电机空截转行不行?行!只是不能时间太长, 轴承会坏。

网友D:
楼主,combove的电机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combove的电机怎么样

做工设计比蝎子新颖很多 可惜手上没有电调来完美配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 等于短路

此时不是感抗最高吗

网友:
我用的就是蝎子160hv, 飞e12, 经常空载测转速一点事没有。

楼主5.5改12s了? 如果还是飞6s的话换lv的电调效果会更好

网友:
蝎子的电调不知道。但是Jive最好不要空载。以前试过HK4035空载(没安齿轮)25%一条线试机。
结果越转越快。后来带上主轴就没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类问题加了个前提就不一样了,以前这类贴子很多,都是没定语,没前提,就是电机空截转行不行?行! ...

别误人子弟好吗?在你自己地盘上晃悠挺好的,不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误人子弟好吗?在你自己地盘上晃悠挺好的,不是吗?

说好的不回复不理睬呢?

网友F:
40525 电机跟鸟牌 可以配合飞  其他 就不行  ! 我570 首飞 差点就炸了!后来换了402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别误人子弟好吗?在你自己地盘上晃悠挺好的,不是吗?

哈哈,我都见怪不怪了。话说你的压力机某宝上找不到,难道你在hh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40525 电机跟鸟牌 可以配合飞  其他 就不行  ! 我570 首飞 差点就炸了!后来换了4025....

厂方说11月出新品,到时候可以兼容v3 100A 这电机很漂亮,闲置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