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inspire 1:已用实验验证图像卡顿问题部分原因

楼主(2015-08-18):
前阵子项目不忙,S1000进入夏眠状态,就开始折腾IPSPIRE 。经验证 inspire 1的卡顿问题,
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平板发热,与平台无关,我已用IPAD MINI2和小米平板验证,卡顿确与
发热有关,症状为:
1,一块电池飞到8分钟左右开始卡顿,而起飞后几分钟内正常
2,与距离无关,出现卡顿时有的时候飞机就在眼前十几米
3,与天气有关,夏天,气温超过33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低于30度无症状
4,与干扰无关,我在市区,效区,农村,10多公里内无人居住的荒岛上,分别测试,确定症状不受环境影响
5,同时带上两块平板,当一块发热出现卡顿时,马上换上另一块,打开APP,显示一切正常!但是过5-6分钟,又会出现卡顿,再换回第一块,又正常(第二块飞行时第一块要放在车上打着空调吹)

分析原因:
1,高温天气
2,控在打开时,会通过数据线给平板充电,加剧发热

姑息解决方案:
1,携带两块或以上平板,一块电池换一个,不用的那块设法降温
2,外接HDMI监显器,监不受温度影响,因为不需要计算
3,避开高温天气(不适用于商业用户)

彻底解决方案
1,优化APP,减少计算,降低发热量(考验DJI APP工作组技术)
2,升级控固件,关闭控给板板充电功能,或平板电量高于10时停止给平板充电,也可以设置成可选项,利用控上组合按按操作开关。(比较现实)
3,出配套附件,用于代替平板显示(有利可图)

网友A:
播放一个720P的视频,iPad一定会发热,不信可以自己往平板里拷一个720P的视频试试,iPhone 5S发热更严重,6和6P稍微好些
然后苹果有个很蛋疼的设定,发热后会给CPU降频,就会导致卡顿,过热还会自动关机。
这个就算用平板看电影的话也会发生,但一般看电影都在室内,散热比较好。太阳下晒着的话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B:
飞悟真心得HDMI监视器,用手机,卡得酸爽~

网友C:
HDMI有时也没图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一个720P的视频,iPad一定会发热,不信可以自己往平板里拷一个720P的视频试试,iPhone 5S发热更严重,6 ...

话虽这么说,但控“自作主张”的给平板充电,也贡献了不少热量,既然不能做到平板播视频时不发热,至少把充电的这部分热量去掉吧,咱平板又不缺电。或者让用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悟真心得HDMI监视器,用手机,卡得酸爽~

蛋疼的是没有一款HDMI可以好好装在控架上用,而且有一些功能是控上不能开启的,HDMI又不能触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有时也没图传啊

悟在阉割信道后干扰肯定是有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卡顿,但至少把平板发热的卡顿避免掉,
因为干扰是偶尔出现的,只要你别作死飞太远,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的,但发热是每次都有(夏天)
对飞行影响比干扰大的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蛋疼的是没有一款HDMI可以好好装在控架上用,而且有一些功能是控上不能开启的,HDMI又不能触控

三脚架伺候~~~双控悟,一个控输出HDMI,一个控接手机。单控的,就当是原来那种地面开录好了,起飞前插手机开录像,然后拔了换HDMI,降落后再插手机关录像。虽然蛋疼,但插手机时候的卡顿实在HOL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脚架伺候~~~双控悟,一个控输出HDMI,一个控接手机。单控的,就当是原来那种地面开录好了,起飞前插手 ...

控左边不是有个按键可以 录---停   的吗,换上HDMI后就不能用了?不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左边不是有个按键可以 录---停   的吗,换上HDMI后就不能用了?不会吧

不插手机确认一下总是浑身发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控左边不是有个按键可以 录---停   的吗,换上HDMI后就不能用了?不会吧

另外接HDMI没有OSD,这个也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播放一个720P的视频,iPad一定会发热,不信可以自己往平板里拷一个720P的视频试试,iPhone 5S发热更严重,6 ...

我就自动关机过,还好没有超视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接HDMI没有OSD,这个也蛋疼

这个可以有,可以在菜单里打开,不过解决平板和手机发热问题,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悟在阉割信道后干扰肯定是有的,就是你说的那种卡顿,但至少把平板发热的卡顿避免掉,
因为干扰是偶尔出 ...

恢复了32信道再加上华为M2平板,现在1600米图传都无卡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了32信道再加上华为M2平板,现在1600米图传都无卡断。

主要还是这几天气温没那么高了

网友:
我这个从来就没有冲电功能啊?怎么才能优化APP我是三星平板70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另外接HDMI没有OSD,这个也蛋疼

HDMI 沒OSD .你玩了實物沒.沒就不要作文
HDMI 是有OSD .近似NAZA V2

网友:
引用 网友D:
HDMI 沒OSD .你玩了實物沒.沒就不要作文
HDMI 是有OSD .近似NAZA V2

我插HDMI监视器确实没有……
受不了那延迟,飞机已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2389&extra=&_dsign=3b965748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