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失控下的各模式区别

楼主(2015-08-18):
是飞机就会失控,失控下的个模式区别

GPS模式下,飞控控制着传感器有GPS、罗盘、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飞控感度设定对GPS模式有作用。

如遭遇磁场的干扰。例如:电磁,飞控将出现不可控制导致吃炸鸡。

姿态模式下,飞控控制着传感器有GPS、罗盘、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飞控感度设定对姿态模式有作用

如遭遇磁场的干扰,飞控将出现不可控制导致吃炸鸡。。姿态模式下也有飞控行为失控的可能。(使用的模块都差不多嘛)

不插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加速计,陀螺仪与气压计。如遭遇磁场的干扰,飞控也是会出现不可控制导致吃炸鸡。

手动模式下就不一样了(重点来了),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就只有有加速计与陀螺仪。飞控感度设置对手动模式无效。

手动模式在任何情况下,飞控都可控,(根据传说)即使在强电磁场等场合。手动模式下几乎所有传感器都不参与姿态控制,
所以飞行器是纯粹的手动,飞过模拟器的都应该明白~~~~出现意外就全靠它了。所以练习手动模式也是很有必要的。
切手动模式后。飞控因为不在使用传感器,气压计。同位置摇杆位会导致飞行器上升或下降。

手动模式不受飞控感度设定影响,可用于感度不当设定时的救机和紧急降落。

但要在干扰严重到崩溃前切入手动模式,或始终用手动模式飞行。否则会停留在干扰时最后的GPS或姿态模式,无法切入手动模式夺回操作权限救机。
干扰后,将会出现各种不受控的大幅度偏移、降高、翻车、偶尔某些通道可控的情况,这时候飞行器摔与不摔,丢与不丢,纯粹靠运气。

目前本人的水平也就是可以手动悬停。

网友:
有道理,有时候在空旷的地方还练练手动,一般情况都是GPS

网友:
可惜精灵3没有手动了

网友(2015-09-25):
不插GPS模块飞控参与模式运转的传感器加速计,陀螺仪与气压计。如遭遇磁场的干扰,飞控也是会出现不可控制导致吃炸鸡。
这里不对吧  磁场干扰的是罗盘  罗盘都没有了 还干扰什么?
但要在干扰严重到崩溃前切入手动模式,或始终用手动模式飞行。否则会停留在干扰时最后的GPS或姿态模式,无法切入手动模式夺回操作权限救机。
还有这里 模式是受遥控器控制的吧  难道飞控受到严重干扰的时候遥控也会失效?

网友:
第一次上手S1000遇上GPs失灵的噩梦,那个飘得幅度实在可怕,四周都是高楼极度危险。可笑的是当时GPS信号状态正常与否也不懂怎么看,还不知道怎么切换姿态模式,如此轻狂上手,现在想来就是作死!也许以后再没勇气碰这种高端货了,心理阴影很大。

网友:
我遇到过GPS模式下飞机剧烈晃动失控状态,第一时间切了手动控制住了飞机,安全降落。有手动还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