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花園練習視頻2

楼主(2015-08-18):
未開始飛就吧相機的固定帶弄丟了, 只好用dvr錄.
就是做不到水平360度轉的動作, 最尾的就是錯誤示範....有沒有兄弟知道動作是怎樣操作的 (還是要用4s動力才可以)

pid

网友:
飞的相当不错了  就是DVR这雪花看醉了

兄弟是纯手动模式吧?

水平360度的话  我在模拟器中能做 实际不敢试  现在还在刚刚尝试手动的阶段  哥们你模拟器里面有试成功过么?就是打方向的时候 相同方向的副翼也要打  打多少要靠经验和感觉了

网友:
请问什么动作叫水平360,见楼主是俯冲36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