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正旋的电机头自锁不牢,大家是否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2015-08-18):
银燕的2213,两个正旋(红头)的电机浆轮番飞掉,先是一头飞掉,然后摔了另一边电机,然后第二次飞,另一个又掉了,又把对面的电机给摔了。大家有同样的问题么?反旋的没问题,就这两个正旋的,总是掉。
另外问一下,电机头摔断摔弯了,是否有办法修复?谢谢了…

楼主:
@深圳银燕
希望客服能解答一下?这里的拧紧力应该多大呢?

网友:
请先说明原因,是摔机摔弯摔断的,还是锁ZIDAN头的时候锁弯锁断的。

楼主:
飞着飞着浆飞掉了,然后飞机炸了,就给另一侧给帅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着飞着浆飞掉了,然后飞机炸了,就给另一侧给帅弯了

您好,能否寄回来我们帮您看看。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3284626665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能否寄回来我们帮您看看。你也可以联系我们售后QQ:3284626665  谢谢。

你好,你们售后的电话是多少呢?我直接电话跟他们联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