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88大脚两个油针调节问题

楼主(2015-08-18):
94188 18级大脚磨合后的两个油针调节你们是怎么调的?我搜索的结果都不一样,有的是主4副2,又有的说是主3.5副2,还有的说法是主2.5副4,倒是正确的是哪种呢?

网友:
主4副2。油针的设置冬天夏天有所不同,主油针气温越低越拧进,当然只开两圈有点少了,一半3.5到4圈。副油针调节加油门的反应,越拧进去反应越快,当然,只要加速没有延迟感就行了,不宜开太少。贫油富油对发动机都不好

网友:
先看看能不能启动,如果不能就按他说的最大圈数调,打不着就调小,打着后在根据引擎的反应再调呗

网友(2015-10-15):
甭管是汽油机还是甲醇机,甭管是航模机还是车模、船模机,油针的调整就是发动机状态的调整,因汽油的标号不同,机油混合比不同,甲醇硝基甲烷的含量不同,发动机磨损程度不同,调整起来略有差异。油动的航模和车、船模型我玩了十几年了,自认为调整发动机还成吧。
我的经验是,一:尽量使用一种标号、含量的燃油,混合比也要固定,这样不用老是调油针。二:调整前把大小油针都关死,再各打开1圈半。三,着车,小油针基本上一把就着车,开或关微调小油针让发动机能着的住车。四,拧小油针找发动机转速的提升点,在这个点上发动机转速明显提升,找到就OK了(比较重的车和船在这个点上还要关开一点儿小油针)。五,缓速加油至最大,看发动机喘不喘,不喘的话再急速加油看喘不喘,喘的话可能是富油或贫油,拧大油针开或关调整,直到加油很线性,发动机不咳嗽。六,航模加油调整大油针时机头朝上调,车模调整时把车架起来调,船模调整时最好外接一个小水泵,一桶水给发动机降温。
还有就是新发动机磨车和磨车后的几箱油一定要富油,关大油针到能看到冒轻烟,否则会把新机磨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