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尝试拍照并后期了傍晚图片,请老鸟们点评

楼主(2015-08-18):
后期处理初学阶段,瞎弄

原图2

原图2

原图1-后期

原图1-后期

网友A:
LZ  我的lnaza lite 驱动装不上啊,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麻烦留个联系方式,在线等。。。。。。。。

网友:
噪点太多

网友:
噪点明显的话还不如把画面变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我的lnaza lite 驱动装不上啊,请问你怎么解决的啊,麻烦留个联系方式,在线等。。。。。。。。

抱歉,我是纯新手,刚入手的精灵3HD ,你说的是什么鬼我都听不懂的

网友:
噪点确实有点过

网友B:
噪点太多了,,降低ISO,放慢快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噪点太多了,,降低ISO,放慢快门

请教 ,拍这种傍晚时分的图,您是用的高级设置吗?(我的是精灵3HD),如何做到降低ISO  放慢快门?遥控器上的拍照按键好像不分快慢吧,只要按下就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 ,拍这种傍晚时分的图,您是用的高级设置吗?(我的是精灵3HD),如何做到降低ISO  放慢快门?遥控 ...

APP上有个五线谱差不多的按键,按下以后可以自己调整ISO和曝光时间。

然后傍晚拍照的话可以用包围曝光,然后再PS里进行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上有个五线谱差不多的按键,按下以后可以自己调整ISO和曝光时间。

然后傍晚拍照的话可以用包围曝光 ...

噢,您说的是高级模式,还没敢尝试呢

网友:
好漂亮呀!傍晚什么时候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P上有个五线谱差不多的按键,按下以后可以自己调整ISO和曝光时间。

然后傍晚拍照的话可以用包围曝光 ...

那晚上您一般ISO和快门设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晚上您一般ISO和快门设置多少呢?

快门1秒,,根据光线调整ISO
快门如果太慢的话,画面容易糊,,无风或者风不大的情况下,1秒问题不大。

网友:
拍夜景 Iso200   时间1.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