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眼镜好不容易改好了,但屏幕买錯了

楼主(2015-08-18):
我买的5寸雪花屏,是有AV 1 和 AV2 ,只要没信号他就会试图换到AV2,所以会有一秒钟屏幕变黑
我飞的时候屏幕一直变黑。根本不能飞啊.

请问大神要如何解决这问题啊???

楼主:
啊 ? 没人懂吗?

网友:
应该是线没接合适吧!

网友:
你把av1和av2短接会不会就行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自激之类的问题。。。

网友:
那就别买这种车用的呗

网友:
换把 反正显示器也不贵   就在你买天线那家

网友:
一直想DIY个视频眼镜,但是不知道自己做的和成品效果会不差很多,有体验过的么?

网友:
你把直接信号接到AV2不就行了

网友:
除了显示器以外 那个托是哪里买的? 你用几寸的屏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