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这样装机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5-08-18):
最近买的冲浪者x8.原先用新西达6030桨首飞,后来拆桨的时候桨叶居然弯了,质量堪忧啊,直接换其他牌子的6030高效桨,(这6030高速桨质量比xxd6030好,但是比xxd6030长,骡距也大一点,老板居然发7寸给我,算了,机尾用打火机烧了一小块顺利装桨)还有用了一次的舵机也扫齿了,配件质量堪忧啊,还有相机,原先是直接固定,拍摄效果不好,现在加高并且倾斜一个角度,拍摄效果应该会比较好,结合以上所叙,只有两个问题,2212kv2200用7寸桨会不会烧电机?相机加高迎风面积加大会不会影响飞行?
在线等答案!!!!

手机党不能发图片,上个视频参考。http://xiaoying.tv/v/f5v9P/1/?fromApp=XiaoYing&toApp=QQ

楼主:
手机党复制连接打开就可以看。

网友A:
最好用6寸,不然电机温度相当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6寸,不然电机温度相当高

了解。

网友A:
我的2450KV用6*4 APC都不敢持续大油门,基本60%油门飞,满油几分钟下来那温度灰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450KV用6*4 APC都不敢持续大油门,基本60%油门飞,满油几分钟下来那温度灰常高········

2450应该用5050桨比较好吧?!冲浪者可以小油门滑翔,不要暴力飞发热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飞过2212,2700KV,7寸,

你不要骗我→_→

楼主:
50a太大2212受不了的,难怪飞丢。

网友:
我都用1400kv  9寸桨

网友:
你把桨尖修一下就可以了,不复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a太大2212受不了的,难怪飞丢。

2212用50a可以,我的飞翼就用50和2212,和40差不多

楼主:
如果用xxd的7寸桨电机还能受得了,如果换成高效7错疆电机下来估计要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用50a可以,我的飞翼就用50和2212,和40差不多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用xxd的7寸桨电机还能受得了,如果换成高效7错疆电机下来估计要冒烟了!

是吧,只能六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