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16主板无法发挥二代转向波箱问题。

楼主(2015-08-18):
自从弄M1开始这个问题我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问老灿回答是换一个打弹波箱用的电机可是换上去以后刚要转炮塔波箱的电机就一抖一抖的。而二代转向的原装电机的速度转起来和视频里的简直天差地别。完全发挥不出那种速度 后来得知是TK16给电机的电量不足造成的。难道要外挂一个电调来解决此问题吗?????有没有用TK16的朋友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的。

网友A:
附加5V/6V BEC供电即可十几块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加5V/6V BEC供电即可十几块钱的东西

哦?可有连接让我去看看 另外这位兄台难道也是过来人???我只是最近买来二代波箱以后才发现的问题

网友B:
我用的就是灿烂的旋转波箱和tk,没出现这个问题呢!但是旋转波箱的电机无法换成了高速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可有连接让我去看看 另外这位兄台难道也是过来人???我只是最近买来二代波箱以后才发现的问题

直接TB搜BEC即可,玩过空模的基本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灿烂的旋转波箱和tk,没出现这个问题呢!但是旋转波箱的电机无法换成了高速130

主要是TK16没办法发挥出二代转向波箱的速度。这个老灿自己和和我说了。供电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是TK16没办法发挥出二代转向波箱的速度。这个老灿自己和和我说了。供电不足

转向波箱???炮塔的那个?我那个不到8秒。。差不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向波箱???炮塔的那个?我那个不到8秒。。差不多了吧!

对。就是炮塔的转向波箱。我从老灿那里买了二代的但是插上TK16声组以后转动炮塔 那个速度和一代毫无区别。后来询问了老灿以后得知这个声组没办法让二代波箱发挥出该有的速度。想解决这个的办法要么换个速比高的电机 要么改舵机转向。可是我买的360度舵机貌似都有存在 通电后零飘的问题。每次使用都要调一次微调和舵机电位器才可以解决。但是断电没过一会再通电依旧会出现零飘又要重新调 很麻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炮塔的转向波箱。我从老灿那里买了二代的但是插上TK16声组以后转动炮塔 那个速度和一代毫无区别 ...

这样的说。。。我是拿来就换电机了。。。原版还真没测试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说。。。我是拿来就换电机了。。。原版还真没测试过呢

是呀。所以我刚才和老灿取得连续让他给我改一个换了电机的波箱给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所以我刚才和老灿取得连续让他给我改一个换了电机的波箱给我。

哈哈哈。。。这样哦。我原来就买了一堆高速130.。。。装上去立马就快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这样哦。我原来就买了一堆高速130.。。。装上去立马就快了很多

那你有没有装 车尾抬炮的插件????我问老灿回答说可以用打弹波箱的限位器来做成插件。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