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中心板连接线求教

楼主(2015-08-18):
求教精灵2V+中心板连接的定义   具体连接到哪里
感谢各位大神
分别是 cam   zenmuse   smb  exp  can   com? 还有个fan

楼主:
求大侠指导…

网友A:
板子上都印刷了对应接口的功能。。。还需要知道啥?fan只是预留,其实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都印刷了对应接口的功能。。。还需要知道啥?fan只是预留,其实没用。

就是不知道英文对应的应该接什么…

网友B:
CAM 连接 外部图传,要和 ZENMUSE配合使用,此时ZENMUSE连接大疆的H3-3D或H4-3D云台

网友B:
CAN是大疆的数据总线,一般连接iosd mini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是大疆的数据总线,一般连接iosd mini

精灵2V+呢   他也没有osd啊

网友B:
SMB是连接电池探针的

网友:
那就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B是连接电池探针的

知道了   感谢

网友:
COM2好像是连接指南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M 连接 外部图传,要和 ZENMUSE配合使用,此时ZENMUSE连接大疆的H3-3D或H4-3D云台

要是V+呢?  接到wifi图传上面?

网友:
还有最后2个,EXP,FAN缺省好像没有连接线,不用的

网友B:
V+没有玩过,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V+没有玩过,不清楚

感谢细致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