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回压过高是不是因为C数不够?

楼主(2015-08-18):
先报一下配置:

QAV280
银燕2204
银燕12A电调
CC3D
600mW图传

手头有5块电池,都是3S 2200mAh的,其中两块酷点,三块本地模友那买的杂牌

在外场暴力飞的时候就发现,同样3.6V报警下来,酷点可以支撑5分50秒,下来后从3.6回压到3.7,而杂牌只能支撑3分30秒,下来后从3.6回压到3.8甚至更高

今晚测试了一下杂牌电池的悬停 设置3.6V报警是4分50秒,设置3.5V报警居然直接飙升到8分30秒,不过下来后发现发热严重(回压从3.5到3.7V)

以上症状,是不是标明这杂牌电池C数不够?  以后我如果设置3.5V报警来飞 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电池的内阻太大了

网友A:
测内阻吧,杂牌电池用的材料活性低,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内阻吧,杂牌电池用的材料活性低,内阻大。

请教有没有什么实惠准确的方法测试内阻?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测试:加个已知的负载,比如2A,记下此时的电池输出电压,然后断开。然后与不加负载时的开路电压相减,差值除以负载就是内阻啦。这个内阻一般是mohm级,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业余条件下测试:加个已知的负载,比如2A,记下此时的电池输出电压,然后断开。然后与不加负载时的开路电压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