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技术,报废了

楼主(2015-08-18):
看图说话,不知道还能用吗?电烙铁烙掉了分电板两点

描述清晰一下,烙掉的是电阻,接上焊锡不知道用没有影响,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吧,求解..

描述清晰一下,烙掉的是电阻,接上焊锡不知道用没有影响,不会影响正常使用吧,求解..

楼主:
把想圆圈的元件烙掉了

楼主:
把和上面圆圈的元件烙掉了

网友:
我咋就没听懂呢,烙掉了?  那再烙上去咯不就OK啦

网友:
我一般是用60W的电烙铁先加锡,然后用夹子整掉

网友:
这么简单,我还以为是焊接BGA呢。说白了你的烙铁功率不够或者烙铁头不干净

网友A:
中間那粒是電阻, 補回一點錫焊好本來的接觸位就救回了 , 至於外界那個位. 焊容走一些錫,先弄得銅板面清清楚楚, ,後再慢慢焊!

网友B:
好多同学怪自己技术渣,怎么都焊不好,看别人一点就熔锡,自己戳上去,板子都快烧着了锡也不熔。。。很久以前我也总遇到这情况,后来穷逼的我咬牙换了一套靠谱的电烙铁(黄花60W调温)和靠谱的焊锡丝(黄花含银丝),还买了靠谱的鬼子的助焊剂,还有耐高温海绵来清理烙铁头……后来事实告诉我,这两张红色毛爷爷的投资有多重要……
另外锡不要堆那么多好不,锡多了,再好的焊丝也难以熔化,还增加了很多重量,浪费很多焊丝,焊点以圆润饱满结实为标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多同学怪自己技术渣,怎么都焊不好,看别人一点就熔锡,自己戳上去,板子都快烧着了锡也不熔。。。很 ...

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用白光电烙铁的低调飘过,烙铁尖各种型号随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同学怪自己技术渣,怎么都焊不好,看别人一点就熔锡,自己戳上去,板子都快烧着了锡也不熔。。。很 ...

学习了,看来毛爷爷的付出还是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間那粒是電阻, 補回一點錫焊好本來的接觸位就救回了 , 至於外界那個位. 焊容走一些錫,先弄得銅板面清 ...

是不是两个地方用焊锡连接起来还可以用?是吧

网友C:
焊接技术是练出来的

网友:
焊接一要好设备,二要多练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接技术是练出来的

准确的说,一般焊接(包括一般间距贴片元件的焊接)7分靠设备,3分靠技术。
调温烙铁(最好是焊台,例如安泰信936系列),高质量焊锡丝(例如友邦),助焊剂(松香水)。

烙铁可以略微凑合一下,焊锡丝一定不能凑合,找店里最好的买。助焊剂倒是没必要买太好的(除非你要焊BGA),一瓶松香水就足够好用,而且这辈子都不见得能用完。
有这几样神器,稍微练习一下基本一焊一个准。要是这样还焊不好可以直接退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一般焊接(包括一般间距贴片元件的焊接)7分靠设备,3分靠技术。
调温烙铁(最好是焊台,例如 ...

现在好了就是启动值不对了。说明书没有消息介绍如何恢复出厂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