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2.8解锁后老是自动上锁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19):
新人入魔,看了网上视频后自己决定装一台y6。现在装好后,一解锁电机转不到一秒就自动上锁,可以再次解锁但是结果一样,推油们也没用,罗盘加速计油门遥控器均已校准,实在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各位前辈帮帮忙。
配置
apm2.8弯针版带m8ngps
好盈乐天40a*6
朗宇v3508 580kv电机*6
tcb 4200 4s电池
固件最新的y6b
apm从电流计供电,jp1跳线已拔出

楼主:
救命啊各位

楼主:
好吧,问题解决了,把固件版本从3.2.1刷回3.1.2就正常了。

楼主:
测试稳定后上12寸桨

网友:
请问续航时间是多少

网友A:
问题还没解决,再刷3.21能正常工作才算真正解决,3.12也许找不到你的问题由出3.21稳定版,沿用至今一切正常,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还没解决,再刷3.21能正常工作才算真正解决,3.12也许找不到你的问题由出3.21稳定版,沿用至今一 ...

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