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控器能当反相器用?支努干方向信号相反输入左右舵机是唯一选择!

楼主(2015-08-19):
         拼装支努干电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纯情电路方案,此方案可以实现两旋翼的相反方向倾侧,此方案是将两个混控器分别联接到两个三轴仪的方向与一边的侧舵上,摇动方向摇杆,出现预期的旋翼朝不同方向的倾侧,但由于使用的是锁尾信号来实现,这个信号虽然是三轴仪产生的,但它只要出来了就是尽职尽守,会插手三轴仪滑盘的管理信号,导致旋翼出现不复位现象,总是一旋翼一头侧舵高,另一旋翼也是另一侧高,这个不复位显然是使用了锁尾信号的缘故,锁尾信号会一直保持原有方向,让它配合侧舵机工作,可以说是吃错了药,要复位就不是锁尾信号了?呵呵,可以想象这样的纯情电路中锁尾信号显然会影响到操纵,要想让拼装支努干飞得像那么回事,需要在操纵上下功夫,飞行时熟练后才能让其飞行的像那么回事!这显然不是最佳电路。从看家(不包括那些放屁顶贴机)的反应来看,好象也不看好这个电路。
     之所以提出纯情电路,看来多少受到“混控实现方向操纵”贴子的影响,现在不知道这个混控是如何实现的,现在设想新方案,也就是让方向信号接受机出来后,先将一路反相,然后两路进入两个三轴仪,不过现在一想这样不行,三轴仪好像只是利用方向通道为其提供舵机功能,与方向无关!与滑盘舵机没关系,怎么能影响到旋翼的倾侧,想来三轴仪就没有为方向信号提供能驱动旋翼的方案,如何加进这个信号?只有将方向信号加进两个侧舵机才能实现?。可这样一来就得修改三轴仪程序了!   这样从接受机出来的信号就能分成两个相反的信号进入两个三轴仪了,进而实现两旋翼向不同方向倾侧的目的!

网友:
希望大家不要再回帖 ~楼主要骂冲我来

网友A:
中将的谆谆教诲如同小朋友在飞机拉屎,骂是没用的,躲是躲不了的,忍忍算了。,。

网友:
还没弄出来?

网友B:
单单第一句 ”纯情电路方案“  就知道楼主玩的是情怀。然而情怀已被玩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单第一句 ”纯情电路方案“  就知道楼主玩的是情怀。然而情怀已被玩坏

呵呵,机械上玩纯情那是闲情逸致!这里是说纯电路,反正电脑打字多一个也不嫌多。

网友:
呵呵,又{zhao}来{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