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暴力飞冲浪者x8

楼主(2015-08-19):
昨天骑车跑了10公里左右才发现新的飞场,旁边都是草地,可以草降和滑跑,今天早上6点就过去飞,用高效桨代替6030,效果超乎想象,非常暴力,大油门至少90码以上,不多说了,下午上航拍视屏,有亮点。

楼主:
对比之前那个视频,这里非常安全,并非做死。。。。。。。

网友A:
学习 一样的飞机 但是本人还在不停炸机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地方

真的非常好!保安都没把我赶走,直接围观!

网友C:
底下是什么中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一样的飞机 但是本人还在不停炸机中

多练模拟器才是重点,装机也要细心,我的冲浪者飞了好几次也没有炸过。机头可以用两条钢丝加固,一条横一条竖,用纤维胶带加固,机尾用透明胶带贴满,里面一定要埋碳杠,这样比较耐摔,垂直尾翼固定死,平尾舵机直接装垂尾前面就行,用延长线连接,拉杆我两边都是弄z形状,调整好了再上胶水,不用担心拉杆脱落,电机没必要用1400kv,如果是普通飞行反而比较耗电,桨用6寸就行,电机坐要用热容胶加强,最后是重心,靠后肯定不行,靠前很好飞,就是速度快降落麻烦,这是我的经验,拿去吧,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是什么中学?

不知道呀,那地方没去过。

网友D:
看视频才行,照片没意思

网友E:
高效桨?几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练模拟器才是重点,装机也要细心,我的冲浪者飞了好几次也没有炸过。机头可以用两条钢丝加固,一条横一 ...

学习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效桨?几寸?

六寸,是后推腰腿背推专用的,tb有,只有两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效桨?几寸?

六寸,是后推腰腿背推专用的,tb有,只有两家卖,不过比普通六寸稍微长一点点,用起来声音很犀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视频才行,照片没意思

马上更新

楼主:
2212kv2200.6030高效桨。40安电调

网友F:
不错啊,正在飞伟力F959 改副翼,也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啊,正在飞伟力F959 改副翼,也很好飞

有刷的应该飞得不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