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楼主(2015-08-19):
现在用d10 白色款,sn:8。问过淘宝旗舰店和售后朱先生确认为大功率版本。海边拉锯测试,高度297,最远距离618,这些是osd数据。500多米六断断续续显示失控,不过重新切换模式还能继续飞行。
问题来了:第一,碳纤维机架是否影响接收机接收信号,我的接收机一根天线扎带扎在机臂,一根天线是垂直绑在脚架,遥控天线弯折45度。这样是否正确,要不然如何摆放?
第二,问朱先生是说我刷第三方软件有可能造成的不稳定,很正常。还有可能刷坏高频头。我现在刷的suv的固件,应该是最新版,有问题?
第三,说是白色款距离为1000米,我问不说2公里嘛,他截图说是要加放大器,而且要用增益天线,我问白色的是需要加增益天线呢还是说比黑色的采用了增益天线?然后被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刷回原厂,确保高频头没坏拉锯在找他!刚才发现,他已经不是我好友了
好了,描述比较乱,有明白的帮忙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有天线座,,用那个最好,,碳纤维机架严重影响接收机信号的,,,

不过D10的遥控距离是严重虚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天线座,,用那个最好,,碳纤维机架严重影响接收机信号的,,,

不过D10的遥控距离是严重虚标的。

天线座,就是淘宝卖的把天线支起来的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线座,就是淘宝卖的把天线支起来的东西?

是的,你也可以用吸管之类的东西自己做。

2根天线成90度夹角,远离碳纤维机架,,效果应该会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也可以用吸管之类的东西自己做。

2根天线成90度夹角,远离碳纤维机架,,效果应该会好的多

好的,这几天试试,谢谢了

网友B:
d10刷suv的固件,功率最大似乎只能选150mw吧。反正我刷了之后城区实测也就300米。原厂固件虚标问题不清楚,但想来是多少会有。lz飞远距离还是433吧,不然几百米和一千米从体验上讲也差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刷suv的固件,功率最大似乎只能选150mw吧。反正我刷了之后城区实测也就300米。原厂固件虚标问题不清楚, ...

其实500米也差不多。主要是心里还是很不爽,以前用的d7e就是因为距离不够才换的d10,而且是白色,大功率版本,刚买了一根6db的天线,明天试试

网友C:
有人黑色原装固件2km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人黑色原装固件2km多

那就是原装固件还是要稳定一些?

网友:
我想说 d10就是一垃圾,同样的机架d10飞200米就失控返航,天9飞1公里多都没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原装固件还是要稳定一些?

原厂固件和SUV固件对于距离来说,,基本没有区别,,实测

2KM估计是RP大爆发,,电磁环境极好的情况下。

网友:
瞎折腾,我用了四年的老款天九用九通接收随便1公里保证不失控,野外最远1.8公里

网友D:
这售后有点不靠谱吧!都没给个答复就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售后有点不靠谱吧!都没给个答复就跑了。。。

对呀,
一直用的华科尔的控,本来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次跟朱先生交流,多少还是挺失望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
一直用的华科尔的控,本来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次跟朱先生交流,多少还是挺失望的,

售后不做好,顾客都跑掉!又不是产品有多好的那种,非你不可,所以售后服务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售后不做好,顾客都跑掉!又不是产品有多好的那种,非你不可,所以售后服务很重要!

同感,谁让一入魔就被论坛上的神控吸引,然后从d7e,折腾到d10,

网友E:
我也是看了D10广告上2KM然后入的坑。 实测平地有效拉锯300-400m,天上估计远点,不过一直没飞过辣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看了D10广告上2KM然后入的坑。 实测平地有效拉锯300-400m,天上估计远点,不过一直没飞过辣么远。

哈哈,售后朱先生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2公里把我删除的,我问他。图片2公里嘛,他说,我们广告有这么说?白色的是1000米!2000米是需要加功放和中继才可以,然后给我截图,写着,白色采用增益天线,距离可达1.5km。然后我又问,这个增益天线是需要自己加呢还是比黑色的采用了增益天线,朱先生很生气,说我不跟你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F:
模型,刚入手白D1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模型,刚入手白D10。。。。。。。。。。。。。。。。。。。。

这个看个人运气和使用环境吧,论坛上也有人飞的很远,我的距离基本就是600左右,试过还几个地方

网友G:
这个朱先生的QQ还活着?我加完问了问题一直没人回,以为是僵尸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朱先生的QQ还活着?我加完问了问题一直没人回,以为是僵尸号了

有人,前几天不知道咋回事他又主动加我,懒得搭理他,问了也没用,刷固件了人家不管,没事就发个消息,不一定啥时候就给你回复了

网友H:
垂直距离1800米断断续续失控   1920米彻底失控。。同样白D10   运气好运气好。。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垂直距离1800米断断续续失控   1920米彻底失控。。同样白D10   运气好运气好。。嘿嘿

牛,那么高

网友:
在电厂飞的。。原地垂直升高。。

网友I:
我本来想入d10的,看来入天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本来想入d10的,看来入天九吧

不好意思,本想在帖子后面说一下的,后来忘了,因为是刷的固件,所以没找着哪里关闭双向回传,菜单里面设置关闭电压回传那些以为就是关闭双向了,偶然找到了单独关闭双向的地方,所以就是我先前测试飞行距离都是在开启双向的情况下,记得论坛有人说过开启双向距离也就600米左右,所以我的距离也算是正常,现在关闭后再没有时间测试,而且也加了功放了,推测能够达一般水平1000米左右吧,可以参考,

网友:
"偶然找到了单独关闭双向的地方",请问在哪,能发个图吗

网友J:
我的白d10飞出500米直线距离就续断的失控,对这个白d10真是失望至极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白d10飞出500米直线距离就续断的失控,对这个白d10真是失望至极

差不多吧,不过是在开启双向回传的情况下,刚给关上了,还没测试现在情况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差不多吧,不过是在开启双向回传的情况下,刚给关上了,还没测试现在情况

传感器设置里是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传感器设置里是禁用的

不是那个,看照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是那个,看照片

没有那个功能,请问你的是什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有那个功能,请问你的是什么固件?

这个

网友J:
好的,谢谢,我也去刷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谢谢,我也去刷个玩玩

嗯,可以试试

网友J:
混控你是怎么调的,我今天琢磨的一天按钮都快被我按坏了,一个两段和三段的开关控制一个通道输出六段怎么调也只有5段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混控你是怎么调的,我今天琢磨的一天按钮都快被我按坏了,一个两段和三段的开关控制一个通道输出六段怎么调 ...

论坛有教程的,你可以自己找找,或者留着邮箱,我发一个我自己总结的,你照着试试,本想复制一下,有图片,太麻烦,实在懒得编辑图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954908278@qq。com  谢谢!

已发,仅供参考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发,仅供参考哈,

感谢!调好了,原来最后面一个开关要设为附加,之前都设替换怎么都不行

网友:
弄个放大器

楼主:
加了,如果距离能达到1000米,其实我觉得一般也够用了,玩四轴,飞太远也没啥意思

网友K(2015-12-24):
d10遥控范围虚标,飞了不到300m,结果失控飞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d10遥控范围虚标,飞了不到300m,结果失控飞丢了

没有失控保护?300米应该不至于,以前的为了拉锯测试,直接往大海里飞,至少500到600米,失控后都是自动返航的,一般没啥问题。一直觉得距离短,后来偶然发现是开了双向回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失控保护?300米应该不至于,以前的为了拉锯测试,直接往大海里飞,至少500到600米,失控后都是自动 ...

失控保护 全是舵向保持,而且没有gps。。。你那个双向回传是怎么弄得

网友:
哈哈,现在的商家

网友:
你的接收是什么?_?

网友:
好像有个办法可以用d10设置apm失控返航:(原厂固件下)在“功能菜单>失控保护>油门”一栏中设置为“L125”,这样正常飞行时接收机pwm输出值在1100~1900之间,失控后输出为1000左右,低于正常下限值1100,然后地面站中设置apm失控保护油门pwm在1000到110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