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飞控450四轴,加油就横滚,无法起飞。

楼主(2015-08-19):
APM2.8的飞控,加速度计、罗盘、控(天8)都进行了校准,没有数传,只安装了GPS和罗盘(外置),按照教程设置应该没错,解锁没有问题,计算机上显示的状态也都正常,实际进行飞行测试,结果推油门起飞就向左或向右横滚,停下来再加油,就向右或向左(与第一次反向)横滚。怎么一回事呢?大家帮我解决下。搞了1个星期了。APM真的好难

楼主:
原来我用的KK飞控,可以比较稳定的飞行啦,换更好的,结果......大家告诉我咋办啊!跪啦我

网友:
建议重刷固件,我以前遇到过类似问题,怎么都折腾不好,最后重刷了一次固件就好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我的通道安装反了。谢谢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的关心,原因是我的1234通道按照KK的安装的,不对啊!正确的应该是:右上是1   左下是2   左上是3  右下是4。感谢“hpuxionghao”朋友的告知。谢谢,谢谢大家,也希望我这么愚蠢的错误能给像我一样的新手粗心的人一个提示。

网友(2015-10-11):
不是飞控问题,是电机或电调接触不良,能飞起来,由于加油门导致导线发热,焊接的头子不良处就掉链子了,不翻才怪,经验之谈。

网友:
你最主要没找对卖家。

网友(2015-12-30):
我也找到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