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完全解决航线飞行画面抖动的吗?

楼主(2015-08-19):
长期悬停.没飞过航线的不要钻牛角尖哦.
悬停跟照片一样稳定.只有飞航线的时候画面会轻微抖动.

(我的机臂用的是18管.不要说机臂软哟....)

以下的时速是 15km/h左右而已..

这个是云台

然后这个是硬挂效果...

网友:
你什么云台都不说。。

网友:
这地方也敢飞得如此洒脱?

网友A:
桨叶震动大。悬停时候仔细看画面有轻微果冻。 减震结构需要有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叶震动大。悬停时候仔细看画面有轻微果冻。 减震结构需要有照片~

E800. 悬停的时候是被风吹动. 感度非常低.

网友B:
这个云台有bug 用软件关闭第二IMU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航线震动,实在无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E800. 悬停的时候是被风吹动. 感度非常低.

传说STorM32云台对外部干扰极为敏感,想来就是震动和风呗,难道楼主这个算是个典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云台有bug 用软件关闭第二IMU就好了

关了.效果一样.

网友:
换个云台试试?

楼主:
这你都看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你都看得出来...

淘宝那张图片上有写 到 漳州平和县
我也是漳州的  你有在群里吗?

网友:
前进速度慢点、然后换合适的减震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