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大神请看过来

楼主(2015-08-19):
新人,求大神推荐油直,最近想研究油直,不知从何下手,现在油直有哪些品牌,哪个比较好,和同级别电直比起来哪个贵,还望大神赐教

网友:
我也是新手,不知道你好新,如果没飞过直升机,建议买电的入手,油的装机调试,外加飞行技术不行,就太难过了。
如果飞过电的,有几个考虑 gaui nx4 nx7
                                            亚拓 600n 700n
                                             jr  vibe 50 90
                                             雷虎 x50f G4
后面的是700级的,相对电的价格差不多,动力弱很多,前面泰式的是500级的,os 37发动机,油耗少,飞机配件便宜,合适练习
600n, vibe50 的话略贵于 nx4,但是配件还是很便宜,建议由电机做练习机,可以直接入手
至于700的飞机。怎么也要上万了,需要自己琢磨入手。

网友:
起步别玩油的,太折腾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