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电的电池。猛推油门bb响就会叫。

楼主(2015-08-19):
是和
电池
的放电指数有关吗?还是和电调的最大放电电流有关?求老鸟指点一两。

网友A:
电池不行

网友B:
一放電就掉電壓!你是用航模電池?

网友:
电池 老了 内阻大了 大电流跟不上了。。。。。。。。。。

网友:
不会是你bb响电压调太高了吧?

网友C:
BB响报警电压太高了?电池掉压很正常,掉太多就是C数太小或者电池老化了

网友D:
满电就响,排除BB响的问题外,就是电池不太行了。我的一般快没电前,推油门有时候BB响会叫一两声

网友E:
电池不行了,换了新的就好了

网友F:
垃圾电池

网友G(2015-11-23):
咱俩一样,我的电池到寿命了

网友H:
电池老化

网友I:
电池老化内阻变大带负荷能力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