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试做PP板F3P机,不算电池203克

楼主(2015-08-19):
网上有个朋友送我两张3mm的PP板(有的叫魔术板、耐摔板),试做了一架。翼展800mm,配置:翱翔2205KV1450电机,12A电调,2S电池,0947桨,不算电池203克重。不多说上图。
(1)画线

(2)切割

(3)埋碳片

(4)铰接

(5)埋碳片与铰接

(6)喷漆

(7)各种斜撑

(8)完成

(10)试飞吊机

试飞后感觉就一个字“重”

网友:
重了   控制在150g以内  130g会很飘

网友:
含电池150G左右,你会飞得很嗨的,,但不能去室外。

网友:
算电池180g蛮好飞

网友:
手艺不错,就是飞机还是重了点。

网友:
外观涂装不错

楼主:
这是本人第一次用PP板制作F3P机,不知效果怎样,只做了拉线,没做镂空。经过试飞感觉确实太重了,动作改出较慢,不太好飞,耐摔程度提高有限,虽然板不太容易坏但反而容易坏加强的碳片,得不偿失。后又尝试“铣”,小功率的工具根本拖不动,用大功率的工具铣,铣下来的粉末遇到发热的铣刀以后容易结成硬球。
结论:做F3P还是做epp的吧,轻也较耐摔。

网友A:
请问充电器型号  一次能充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充电器型号  一次能充那么多

A6充电器+保姆,可以同时插上16块3S或24块2S电池。现在有新型号A9,充电器与保姆集成在一起了,比A6更智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A6充电器+保姆,可以同时插上16块3S或24块2S电池。现在有新型号A9,充电器与保姆集成在一起了,比A6更智 ...

请问A6能同时充不同电压(7.4和11.1)和不同容量的电池吗 而且互不干扰? 我有3S1000一块   3S1800一块   3S2200一块    2S800一块

我现在有B6充电器但是只能一块一块的充 非常浪费时间 请问您的A6能同时充我的4块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6能同时充不同电压(7.4和11.1)和不同容量的电池吗 而且互不干扰? 我有3S1000一块   3S1800一块   ...

A6保姆共分8组充电插口,每组可充6S,也就是可以插上2块3S,或者3块2S,或1块6S电池,每组不插满也行。但最好不要在同一组上插1块3S同时又插入2S。

网友:
这个机型太宽大,动作改出困难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