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直升机锁尾问题请教

楼主(2015-08-19):
我的450 pro轴传,在锁尾飞行的时候急打方向舵然后急停,当左方向舵是急停很稳定,没有摆动,但是在打右方向舵急停时会出现摆动,然后然后我降低感度,但是急停时尾巴又会锁不住,很急人!!!求解

网友A:
什么陀螺仪?3G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3GX?

MB

网友A:
擦,网络好卡啊,不好意思,按一下步骤做:1、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保证准确的中立点并且检查尾滑块是否顺滑,要求拆下来尾桨夹在轴上可以自由落体,具体可以看小罗模型介绍X3机型安装要点的那个视频。2、MB尾舵机的数据要准确,什么200赫兹,333赫兹,560赫兹别设错了3、尾舵行程需要留有余地,尾滑块不能顶到轴承,留个2毫米做余量,4、遥控器上设置一个不高不低的锁尾感度,然后MB设置最高锁尾感度,有金鱼尾就降低,直到锁不住。然后调整遥控器感度或是MB上的尾舵旋钮。如果还不行,整个尾巴重新组装,有时候问题就是这么莫名其妙解决的

网友B:
我个人分析一下可能是锁尾舵机行程设置问题,舵机行程中立点向左边偏移了,左边行程短,舵机可以快速修正,右边行程长了,舵机修正得速度就有延迟了。

网友:
跟这没关系,舵机比你想象的快的多,机调的好,用50多元的山寨9257一样锁的很好,真的

网友:
左右行程不一致会导致左右自旋速度不一样,一般回弹除了感度之外就是舵盘小了导致舵机行程不足或是滑块直接撞击尾轴承导致的震动

网友C:
陀螺仪切普通模式,看中立点准不。。。

网友:
准,不过跟遥控是有关系的,各个遥控器设不锁尾方法不一样

网友A:
其实就按照机子的安装说明书上的尾舵机拉杆两头垂直就行了,现在所有机型的设计都是按照这个来的,基本就是中立点了,差个1、2毫米没关系,陀螺仪会搞定,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擦,网络好卡啊,不好意思,按一下步骤做:1、调整尾舵机拉杆长度,保证准确的中立点并且检查尾滑块是否顺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个人分析一下可能是锁尾舵机行程设置问题,舵机行程中立点向左边偏移了,左边行程短,舵机可以快速修正, ...

中立点是不是当滑块在行程正中间的时候尾舵舵机臂应该与拉杆成9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立点是不是当滑块在行程正中间的时候尾舵舵机臂应该与拉杆成90度?

正确。

网友:
MB一边弹一边不弹,那就要调中立点。到两边反应一样,然后调旋钮3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按照机子的安装说明书上的尾舵机拉杆两头垂直就行了,现在所有机型的设计都是按照这个来的,基本就是 ...

还有一个问题,尾舵机拉杆是不是应该和尾管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切普通模式,看中立点准不。。。

请问所谓尾舵中立点是指尾舵机归中后滑块在行程正中央,还是指当尾舵在非锁定模式时飞机尾巴不偏移的位置为中立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所谓尾舵中立点是指尾舵机归中后滑块在行程正中央,还是指当尾舵在非锁定模式时飞机尾巴不偏移的位置 ...

我有个帖子在雷虎区是说这个的。不过我找不到了,那就再说一遍。

所谓的中立点实事上和尾滑块的物理位置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中立点,一般是指直升机悬停时(尾巴不偏转),尾滑块的位置。
设计得好的直升机例如我的雷虎550,这个中立点和滑块的物理中点是基本重合。 而YT450PRO,这个点是偏差的。
在非锁尾模式下,通过调整连杆长度让飞机悬停时保证不偏转(会有一点偏的)。 这时中立点就调整好了。
很多说明书上都是瞎写,也不看看自家的飞机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帖子在雷虎区是说这个的。不过我找不到了,那就再说一遍。

所谓的中立点实事上和尾滑块的物理位 ...

好的谢谢!

网友:
MB锁尾效果很好的啊,你重新设置尾舵机行程量和中立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