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电调没有bec,我该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5-08-19):
买了好盈15A电调,发现没有bec,但我有集成bec的分电板,我不明白没有bec的电调该怎么接线使用,求指导

网友A:
电调连接和有BEC输出的一样接发,分电板的5VBEC接到飞控或者接收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连接和有BEC输出的一样接发,分电板的5VBEC接到飞控或者接收机上

谢谢,我回去试试看

网友B:
你只要把分电板的5V供给飞控和接收机就行了(插到接收机或者飞控的闲置通道上),电调信号线直接插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把分电板的5V供给飞控和接收机就行了(插到接收机或者飞控的闲置通道上),电调信号线直接插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