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供电请教!

楼主(2015-08-19):
正在装冲浪者X8,特请教各位大师,图传是单独供电的吗?我的如果都从一块电池上接电,开机osd能显示,油门大一点,osd就闪了!
图传单独供电没什么问题,空间又麻烦。放1块2200mah加1块1300mah能放下,可是动力只有2200,感觉太小了,估计飞不了15分钟。动力换5000mah,1300又放不进去,要么挂外面,最主要的是重量约1.5kg了,是不是太重了!能飞吗?!特请教!!!

网友:
图传闪不会是干扰了吧?你串个电感试试

楼主:
应该是推油门电压不够了,供电不足造成的吧

网友A:
楼主什么飞控?

楼主:
APM2.6加6mgps

网友B:
奇怪, 你看是不是osd被干扰,我遇到过舵机干扰osd,先还以为是图传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 你看是不是osd被干扰,我遇到过舵机干扰osd,先还以为是图传被干扰。

谢谢,应该不是

网友:
加个电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