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懂电池上的毫安和c是什么意思,还有充电时电流的大小调为多少

楼主(2015-08-19):
新手一枚,望大神指教

网友A:
电池上写的是毫安时(mah),不是亳安(ma)。

网友B:
毫安时是容量单位 比如  2200mah  指的是  用2200ma的电流放电能放1个小时    c数分为充电c数和放电c数   c你可以理解为倍率的意思  比如前面的2200mah的电池 1C就是2.2A  一般是30C 也就是66A  意思是这个电池能以66A的持续电流放电   充电C一样的意思  比如5c充电  就是说电池可以以2.2X5=11A电流充电   对于没有标c的电池 一般建议不超过1C充电  最后说一句  要善用论坛搜索  不要做伸手党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么有耐心给你打这么一大段字

网友:
1000毫安时的意思就是以1000毫安横流放电1小时电池就没电了,2000毫安时就是以2000毫安横流放电1小时电池就没电了;1000毫安时1c放电就是以1000毫安放电,2c就是2000毫安;2000毫安时1c放电就是以2000毫安放电,2c就是4000毫安

网友:
毫安时代表容量,如果这是一个喷水枪,相当于储备水的量。C代表充放电倍率,一般锂电池充放电倍率都略有不同,相当于喷水的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毫安时是容量单位 比如  2200mah  指的是  用2200ma的电流放电能放1个小时    c数分为充电c数和放电c数   c ...

你确实很有耐心!

网友:
航模电池容量以mAH来标注,中文读作毫安时,也就是说这电池能以多少毫安的电池放电一小时。比如:2200mAH的电池,理论上能以2.2安培(也就是2200毫安)的电池放电一小时,放电电流加大,时间相应减少。
C表示充电或放电的最大能力,比如一块2200MAH标注20C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池是2200mA的20倍,也就是44000毫安(44安培)。正规的电池还标注有充电C数,好的电池最大充电电流能达到5C,,如果电池是2200mAH,则充电最大电流可达11000毫安(11A),实际充电时还要看充电器的充电能力调整电流,比如我用UN6充2200mAH电池最大电流一般5A,如非急用,小电流充电对电池有好处。
我不是大神,希望这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上写的是毫安时(mah),不是亳安(ma)。

哦,谢谢

楼主:
谢谢各位关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毫安时是容量单位 比如  2200mah  指的是  用2200ma的电流放电能放1个小时    c数分为充电c数和放电c数   c ...

主要是因为有些解释看了很多遍都不懂,只好来问了

网友:
5楼、7楼都是正解。5楼形象,容易理解。7楼准确详细。

网友:
毫安是容量,就和手机电池是一个道理,C是出水口大小,飞机激烈的动作瞬间需要的C数很大,所以一般飞3D的选择电池都要C数大的,一般航线的C数就不用要求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