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S电池2600毫安动力组合,好控

楼主(2015-08-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池与电调不匹配,电调是3s的,电池电压高于电调规格。电机与桨规格不匹配,9x6桨较好。舵机最次用银燕。上架天行者飞吧,慢稳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与电调不匹配,电调是3s的,电池电压高于电调规格。电机与桨规格不匹配,9x6桨较好。舵机最次用银燕。 ...

求问好一点的舵机还有什么选择?好于08md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问好一点的舵机还有什么选择?好于08md的

数码舵机,淘宝,价格大于15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舵机,淘宝,价格大于150元的

找不到呀,上百的几乎都是大舵机,平时1米4以内固定翼的那种12x24mm的舵机就找不到好的呀
求推荐链接或者牌子,感谢

网友:
可以了,入门用到金属舵机就可以了。

当你飞价值过千的再上好的数码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