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入了个5.8g图传模块接线却怎么也接不好

楼主(2015-08-19):
小白入了个5.8g图传模块接线却怎么也接不好求个懂这个的大神指点下小弟接线和一些问题

网友A:
一般就接三根线,正负和信号,信号一般在中间,正负在左边,不过不同品牌正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就接三根线,正负和信号,信号一般在中间,正负在左边,不过不同品牌正负不一样

能留个Q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