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3D云台,RX1002接收机接线求助

楼主(2015-08-19):
mini3D
云台
,RX1002接收机接线求助:
D10控设置:辅助三为云台模式通道,AUX4和AUX5分别设置辅助四和辅助五控制云台动作。
RX1002通过APM飞控供电,通电测试,云台自检通过,云台控制和动作无反应,
疑问:RX1002接收机是否一定要外接5v供电?
先表示感谢!

网友A:
接收机哪有自供电的?云台控制通道你是直接插接收机还是通过APM?后者要在APM里面设置云台控制通道!

楼主:
接收机通过APM供电。
云台插接收机

楼主:
问题已自行解决。
APM飞控给RX1002接收机供电,不需要单独5V给接收机供电。
云台控制信号线直插RX1002接收机。

网友B:
MINI-3D 是又模式的,模式1切换需要一个三段开关,另外调整云台姿态需要接两个旋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