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O发动机~~~~~~~~~~~~求助

楼主(2015-08-20):
昨天去玩快艇,发动后转速很难稳定住,低速没有,中高速转速不稳定。这挺有2年了,但玩的不多,回来打开发动机,是不是气缸活塞要换呢?
还有那根黑线接哪的?

楼主:
翻了下帖子,是4年前买的

网友:
是点火器上的线吧

网友:
jr怎么还带天线.

网友:
这么久不玩,发动机要做保养得

网友:
高压包熄火线

楼主:
带天线的控有感觉

网友A:
引擎应该不会坏,很久没玩,需要清洁下。
1.引擎内部倒点加过润滑油的汽油进去,摇晃半分钟,放置一天,然后倒掉,溶解润滑各部件。因为长久搁置会出现油泥。
2.汽油滤清器清洗
3.油箱看看有没沉淀物质,清理。
4,所有油管有没老化变质,需要的话更换
5.化油器拆解清理,几年没玩,肯定堵塞,可以用化油器清洗剂清洗所有孔。怕麻烦的买个新的。皮碗肯定老化了,换掉比较安心。
6.主油针大概1.5圈,副油针大概1.2-1.5圈,怠速调到最大,一般都会比较稳定的。
7,。黑色线剪掉都行,是熄火线,一般没用

网友B:
请问我想买个汽油的裸船哪里有卖的 大概的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想买个汽油的裸船哪里有卖的 大概的多钱

啥叫裸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想买个汽油的裸船哪里有卖的 大概的多钱

X宝汽油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擎应该不会坏,很久没玩,需要清洁下。
1.引擎内部倒点加过润滑油的汽油进去,摇晃半分钟,放置一天,然 ...

冻鱼哥好详细

网友(2015-10-29):
顶一下。    微信交流交流哟   微信1149874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