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器安装问题

楼主(2015-08-20):
如图,请教高手,点火器和拉烟这样安装有没有问题,我是菜鸟,没拉过,也没见过相关帖子,不知道把飞机烧了的几率多大,,,,,,,,,,,,,,

网友A:
最好装下面,开口向下,这样容易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装下面,开口向下,这样容易起火

好的,学习了。

网友B:
你这样是不想要机翼了么

网友C:
注意,拉烟点着后会产生高温气体,最好在拉烟筒下垫一块隔板,可以保护机翼。
另外,注意烟雾的出口方向,最好让喷出的烟雾向后直排,视觉上更流畅些。
还有,你是先接好线再通电吗?会不会提前点燃了烟雾?我一般是先通电,点火器自检完后再接线。

网友D:
这事要自爆的节奏啊,哈哈啊好,一定要朝后,最好用锡纸覆盖可能会喷到的腹肌表面。另外排演一定朝后,喷烟一定要用铁丝悬挂,不要紧贴机身,会自然焚的

网友E:
放下面最好

网友F:
烟弹一般应吊在飞机重心下,这样对飞行影响小,喷烟口不得指向飞机任何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是不想要机翼了么

怎么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拉烟点着后会产生高温气体,最好在拉烟筒下垫一块隔板,可以保护机翼。
另外,注意烟雾的出口方向 ...

好的学习了,原先我是接好了直接插接收机,这样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事要自爆的节奏啊,哈哈啊好,一定要朝后,最好用锡纸覆盖可能会喷到的腹肌表面。另外排演一定朝后,喷烟 ...

感谢宝贵的意见!马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烟弹一般应吊在飞机重心下,这样对飞行影响小,喷烟口不得指向飞机任何部分。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

一起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下面最好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想自杀

楼主没有想自杀,楼主才22.岁,楼主还想活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