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加三轴接受机能否受得了?拼装支努干电路负担过重!

楼主(2015-08-20):
拼装450支努干的电路看上去非常恐怖,电路线垂在机身一侧竟然让其倾侧,这个接受机负担也很沉重!一共要承担六个舵机,还准备再接上四个收放起落架,这就是一共八个舵机,还要加上两个三轴仪,接受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这样一来接受机能否承担得起这样的重负?已经有不少的贴子谈到接受机能够承担多少舵机,但增加了两个三轴仪后,这结论就得重新修改了吧?三轴仪的功率消耗可不低?玩过固定翼的再来玩直机,初次接触直升机,一定会被那个大个头的尾舵机吓一跳!仔细一想也与心中的概念有所抵触,尾舵机讲究的是反应迅速,个头大了相对响应就慢,周期桨的变化再迅速,其尾桨的尺寸也很小,力矩也很小,飞行重量七百多克的机体,尾桨上的推力也就二百多克到头了,而变距是以小代大的设计,怎么就会需要这么大的舵机?有人可能会这说这是飞三D的需要,可飞三D讲究的响应速度快,大个头的响应速度有小舵机快?这样问题就来了,用十二克舵机掌握尾桨距行不行,反正不飞三D,也不暴力,只要稳住舵就行,对于支努干来说,当然也就是这个大个头舵机消耗的功率相当于几个滑盘舵机?如果相当于三个,则拼装支努干没有大个头,实际上就是相当接受机没有增加舵机负担!
这图怎么消不掉?

网友: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redsock2009   滚出论坛!!!!!!!!!!!!!!!!!!!!!! 看见你就烦!!!!!!!!!!!!!!!!

网友A: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还枢纽??还供电,还电路? 我勒个去,你怎么不说 :2.4G无线电接收机电路板是整个遥控飞机操控和控制电路系统的电源供电分配的中心枢纽?这个多专业啊,让人云里雾里,显得您研究的东西多么高大上,立即让人对您有了崇拜之心,小生在下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A:
啥也不懂,就在那儿瞎逼逼叨,还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看见就烦!

网友B:
虽然我不飞直机  但我也看出来了  楼主是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 ...

谁告诉你接收机不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不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不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不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还不是枢纽??还不供电,还不是电路? 我勒个去,你怎么不说 :2.4G无线电接收机电路板不是整个遥控飞机操控和控制电路系统的电源供电分配的中心枢纽?这个多专业啊,不让人云里雾里,显得您脑袋里的东西多么高大上,是不是这样说觉得会立即让人对您有了崇拜之心,佩服的五体投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不飞直机  但我也看出来了  楼主是个模型

两个放屁顶贴机把这里弄得是乌烟瘴气,你也敢进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搞个小模型飞飞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你怎么看都行!

网友C:
我想了想,舵机响应速度应该和变速比还有电机扭矩与转速有关,变速比和舵机大小无关,电机转速也和舵机大小无关,扭矩一般来说电机越大扭矩越大,所以大舵机反应慢可能是厂家做的变速比不符合你的要求吧

问一下,你的接收机是带降压的吗?不然接收机只相当于一个分电板而已

三轴陀螺仪我虽然不太了解,不过一个计算器加传感器的东西能有多大功耗,智能手机也有类似的功能吧?功耗很低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纽?? 谁告诉你接收机是整个电路供电枢 ...

本帖哪里说了供电枢纽了,本帖明明说的是200g的像真机根本不难想象,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帖哪里说了供电枢纽了,本帖明明说的是200g的像真机根本不难想象,简单的很

呵呵,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个不是屁?是一种香气?不好判断,不过水的感觉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了想,舵机响应速度应该和变速比还有电机扭矩与转速有关,变速比和舵机大小无关,电机转速也和舵机大小 ...

不管舵机响应速度应该和什么有关,这个头也太大了!完全超出已经有了一些舵机概念的脑袋想象力了,尾桨最大推力有无有三百克?舵机是以小捕大的工作方式,这三百克的力通过杠杆作用可以缩小到十几克吧?

枢纽的意思就是关键的节点,也许可以这样理解,不管是不是带降压,完全可以将其看成是关键节点。

三轴陀螺仪本贴也不太了解,不过在进行三轴调节时,刚充满的2200MA电池很快速就到了低点,一量吓了一大跳,差点过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大神,我错了,我真错了!您啊,爱哪儿折腾哪折腾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大神,我错了,我真错了!您啊,爱哪儿折腾哪折腾去吧,

不要紧,小孩子,你没错了,你真没错了!不就放了个屁吗,小孩子放个屁算什么啊,爱这儿折腾就折腾来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紧,小孩子,你没错了,你真没错了!不就放了个屁吗,小孩子放个屁算什么啊,爱这儿折腾就折腾来吧,
...

你还是走吧,地球很危险的,这儿不属于你。您还是回到你的火星吧。慢走不送

网友E:
这很热闹呀,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F:
楼主得罪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得罪谁了。。。

真不好意思!给几个顶贴机没有开工资,于是人家天天上门讨债,不给就屁声连连,这不怪人家,只怪本贴拖欠人家工资。

网友G:
又来了,每日一个大水贴,楼下别回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主得罪谁了。。。

楼主得罪了直机板块所有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热闹呀,这是什么情况

呵呵,是刀光见影的情况啊!前三天前有几个上将中将专门开了个政变会,商讨要怎么样处置一个中将,就连跟班的马弃兵也是杀气腾腾,也是因为这个中将不经意间挡了人家发财路,要不是中将主动出现在会场,这会可能到现在也没开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来了,每日一个大水贴,楼下别回

又来了,每日一个大屁跟贴,前面你还是个好小伙子啊,怎么现在甘心要当放屁顶贴机?楼下要进来看的,一定要带好防毒面具啊。

楼主:
千万别进屋,旋屁顶贴机刚放完,臭气薰天!

网友:
1。舵机个头和响应速度没关系,要看舵机的设计。
2.体积大的舵机,功率肯定也大,功率 = 扭矩x转速,尾舵机要求响应快,功率自然大,个头自然大。另外舵机动作快了,负荷就会更大。

网友:
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看一眼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还发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是刀光见影的情况啊!前三天前有几个上将中将专门开了个政变会,商讨要怎么样处置一个中将,就连跟 ...

呵,你还真拿自己当中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舵机响应速度应该和什么有关,这个头也太大了!完全超出已经有了一些舵机概念的脑袋想象力了,尾桨最 ...

很快是多快?很快用完了你解释下根据能量守恒电能转换成什么了;
节点,那就是既不产生能量也不消耗能量了,算上接触电阻和pcb电阻,热耗散也没多少。接收机本身耗电又不大;
舵机真的不了解,可能是冗余比价多吧

网友G:
呵呵
1,谁说舵机越大反应越慢。
2,尾舵机的设计需求就是反应快,力量大。
3,楼主说人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得罪了直机板块所有人...

固定翼板块前来围观

网友:
这点小问题就难倒了中将?没有科学道理啊!肯定是地球哪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是傻逼还是2B? 真想就在这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呵,你还真拿自己当中将了,

不是都说好了不回帖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都说好了不回帖么。。。

碰到这么逗逼的不会难受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呵呵
1,谁说舵机越大反应越慢。
2,尾舵机的设计需求就是反应快,力量大。

尾舵機是力量小,反應快...
同一等級下的 CCPM 舵機的速度普遍比尾舵機慢,但力量大過尾舵機...

网友:
楼主是个模型

网友:
楼主是个模型,楼下求您们了,就此打住别回帖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在写小说呢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其实这是很基础的问题,当然,这和本帖无关
提示1:舵机使用的电力是从哪里来?
a.电池  b.电调的BEC
提示2:直机除动力系统外,整机可以承受的的最大电子系统负担由什么决定?
a.电池  b.电调BEC
提示3:舵机耗电由什么决定?
a.额定电压  b.额定电流
提示4:接收机和陀螺仪接口耐受功率由什么决定?
a.额定电压  b.额定电流
提示5:支努干同步轴齿距由什么决定?
a.静态齿距  b.尾管形变
提示6:为什么碳纤棒没有成为450级别的主轴的主流材质?
a.易裂  b.在此直径下比同直径钢成本高  c.不耐磨损  d.比钢弹性大
提示7:为什么碳纤主轴是1s动力小型号机体的主流材质?
a.小机体轻  b.1s小机体动力小
提示8:两种信号作用于同一舵机时应注意什么?
a.信号线之间信号差是否形成短路环  b.两个控制行程加起来不能超过舵机物理行程  c.信号兼容

至于挥舞摆震,碳纤、玻纤、木桨空中桨形变差别,前后扭力冲量对整机形变影响,皮带和传动轴特性什么的实在是打字太累不再赘述,LZ要是勤翻论坛其实也难不住你

楼主: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呵呵,忍不住回了一帖,在这样“中将滚出去”的一片喊声中真不容易,非常感谢你的勇敢及勇气,不过你所谓的“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就是胡扯了,什么地方说过这样的话?就是说过,也是有前提的,请注意前提的威力,有了前提,意思会截然不同!
另外这八个提示也感到大部分是牛头不对马嘴啊!

提示1:舵机使用的电力是从哪里来?
a.电池  b.电调的BEC-------------------------------------------------------------怎么可能从BEC来?用词不当吧,应该说从BEC出来!问题是不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来让你回答。

提示2:直机除动力系统外,整机可以承受的的最大电子系统负担由什么决定?
a.电池  b.电调BEC---------------------------------------------------这个就更不入流了,应该是由承受电流能力最差的某个部件来决定啊!

提示3:舵机耗电由什么决定?
a.额定电压  b.额定电流  --------------------------------------------倒底由什么决定?什么也没说,呵呵,
提示4:接收机和陀螺仪接口耐受功率由什么决定?
a.额定电压  b.额定电流----------------------------------呵呵,这个同上,

提示5:支努干同步轴齿距由什么决定?
a.静态齿距  b.尾管形变---------------------------------看不懂也知道这提示根本不着边际!

提示6:为什么碳纤棒没有成为450级别的主轴的主流材质?
a.易裂  b.在此直径下比同直径钢成本高  c.不耐磨损  d.比钢弹性大----------------------------------------这问题与本贴密切相关,多少还有点意思,基本上说到点上!

提示7:为什么碳纤主轴是1s动力小型号机体的主流材质?
a.小机体轻  b.1s小机体动力小-------------------------------------------------这个也是白给,不是机体小也不是动力小,而是3毫米的钢丝根本就满足不了主轴的性能要求。搞不好就弯了。

提示8:两种信号作用于同一舵机时应注意什么?
a.信号线之间信号差是否形成短路环  b.两个控制行程加起来不能超过舵机物理行程  c.信号兼容---------------------------在所有提示中这个唯一闪着亮点!

根据以上的这八个提示可以看,电路信号什么的还算内行,但如果让你来谈什么挥舞摆震,碳纤、玻纤、木桨空中桨形变差别,前后扭力冲量对整机形变影响,皮带和传动轴特性什么的估计是勉为其难!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有没有日了狗的感觉,勇敢的大声说出来

网友:
好心教他的人就是这个下场, 呵呵呵呵……

LS高估对方的接受能力了,对方根本不知道电流和功率的概念,对方知道的概念是:个头大不大,粗不粗,弯不弯……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哎,你回复他干啥,你辛辛苦苦码了半天的字,你看看他回复什么?_?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活该吧,叫你没事码这么多字

网友:
中将是文科生?没有必要去抓这些小漏洞,没意思,论坛是让我们讨论技术,增加知识的地方,如果你哪里不懂直接问即可,没有必要去创造一些我们听都没有听过的名词,玩航模玩的是快乐,如果说真的搞得如此般的不懂装懂,不仅不会得到应有的快乐,还会遭到朋友们的排斥。如果说你真的还想在航模中获取快乐的话,劝你一切从简,把你要问的问题提明,不要一说一大堆的

网友:
提示7:为什么碳纤主轴是1s动力小型号机体的主流材质?
a.小机体轻  b.1s小机体动力小-------------------------------------------------这个也是白给,不是机体小也不是动力小,而是3毫米的钢丝根本就满足不了主轴的性能要求。搞不好就弯了。

看到这句话我莫名的笑了出来,没想到楼主手劲这么大,3mm的钢丝,看来真是50年撸下来的神力!!

同时也为无声飞行魔友默哀,以后可别再犯糊涂了,千万忍住~~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忍不住回了一帖,在这样“中将滚出去”的一片喊声中真不容易,非常感谢你的勇敢及勇气,不过你所 ...

第一点,你一定不懂BEC及其工作原理,建议你学习,接收陀螺舵机都是由其供电
第二点,你家开着空调会烧你正在充电的刮胡刀么?舵机陀螺只是用电者,它们脆弱与否,不关其它部件的事
第三点,舵机耗电难道是由体积决定?功率当然是由电压电流决定的,当然空载功率是由空载电流决定,满载功率是由额定电流决定。至于为什么引入功率?这个请你自己好好想想
第四点,哪里同上?请你说出一二三。
第五点,你自己盯着齿距扭一下尾管自知
第六点,你懂就好
第七点,你找一根450尾轴掰掰看,3毫米有没有那么好掰
第八点,不知道你懂了什么,咱们可以讨论
至于之后那些,你想讨论咱们也可以拓展,至于反驳请拿出根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忍不住回了一帖,在这样“中将滚出去”的一片喊声中真不容易,非常感谢你的勇敢及勇气,不过你所 ...

好顶赞!

最喜欢看“本帖”点评别人的回复了,精刻!发人深省!直灵魂深处!

版主赶紧置顶,先组织坛友中的先进分子学习一下,在由先进分子传帮带动其他有希望的坛友进步。

另外建议版主封禁其他对“本帖”冷嘲热讽的后进份子和要求“本帖”滚出论坛的反动分子,或者上报实名资料至公安机关,他们才是阻碍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大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点,你一定不懂BEC及其工作原理,建议你学习,接收陀螺舵机都是由其供电
第二点,你家开着空调会烧你 ...

呵呵,真不好意思了,把你的网名当成是一个放屁顶贴机的了,那样就带了情绪,刚材查了一下,不是一个人啊!
你的这个“开着空调会烧你正在充电的刮胡刀么?”提问真是极佳比喻,本贴在这问题上糊涂了,潜意识是想知道这个接受机能还能承担得起这些舵机加三轴仪的重负?
会不会烧坏。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总是有担心,但该试还是得试,反正备有好几个接受机。

舵机耗电不由体积决定,但挂上一个就是一个负担,再加上两个三轴仪,担心的是接受机承受能力,能不能烧坏?是不是超出它的电流通过能力?
扭450尾轴那肯定不行,长度太短,3毫米不好掰可长度增加三倍四倍就容易了吧?另外碳纤维的弹性好对主轴来说应该是好事,

至于这一串的摆震,碳纤、玻纤、木桨空中桨形变差别什么的,还是别提了,这就是个大筐,什么都能往里面扔!当然本贴由于实际经验少,想扔也扔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尾舵機是力量小,反應快...
同一等級下的 CCPM 舵機的速度普遍比尾舵機慢,但力量大過尾舵機...
...

谢谢,涨姿势了

网友:
LZ不知道700直升机为啥要装2块电池吧? 实在是忍不住不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哈哈哈哈哈 “ 另外这八个提示也感到大部分是牛头不对马嘴啊! ”8个提示全给这位层主否决了   也是辛苦了 打那么多字费力不讨好  费的什么力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点,你一定不懂BEC及其工作原理,建议你学习,接收陀螺舵机都是由其供电
第二点,你家开着空调会烧你 ...

他只会怀疑和否定别人  自己都说不清 你跟他讨论个什么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真不好意思了,把你的网名当成是一个放屁顶贴机的了,那样就带了情绪,刚材查了一下,不是一个人啊 ...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请参照提示4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一个能降落在450大桨上的机型主轴会有多长呢?再者说小机型碳纤主轴强度本就不如钢主轴,钢的弯了估计碳的要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请参照提示4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一个能降落在450大桨上的机型主轴会有多长呢?再 ...

难得有人和楼主扯真东西。。。兄弟。。。别深陷啊

网友:
本帖到此结束!后面的再回就别怪本帖大动干戈了

网友:
看来炸酱的没了,要来卤的了

网友:
中将被封了???怎么消停了,都不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请参照提示4
对于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一个能降落在450大桨上的机型主轴会有多长呢?再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拼装450支努干需要将后主轴延长至少三公分,要不然就是将前面的主轴缩短三公分,现在的问题是无论是延长还是缩短都找不到相应的拉杆,估计不作暴力3D飞行,碳管轴承还是能够支撑一段时间的。不同步有好处,坏处也就跟着来了,还得自制拉杆。

网友:
lz你好 lz再见 我轻轻的水 帮lz帖子重返页面之最

网友L:
砖头可成直机主轴新材料?硬度足够铁皮包包未必不可!
450几十元一副碳桨太贵?自家筷子打孔装上或可替代!
空调遥控器可做直机3D入门控?天地飞必将冲击电视机遥控器市场!
二手内裤自制450全包壳?裤裆开裂风阻过高难全屌丝梦!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忍不住还是回一帖,免得LZ又要说什么“这个问题整个论坛都没人知道”这类豪言壮语,只要肯勤翻论坛就会发现 ...

有没有“自己活该”的感觉…能让自己享受一下被中将当头棒喝的感觉还是很可贵的,我自认就没有这样的勇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砖头可成直机主轴新材料?硬度足够铁皮包包未必不可!
450几十元一副碳桨太贵?自家筷子打孔装上或可替代 ...

本帖精华回复

楼主:
呵呵,没有放屁顶贴机,这贴能这么火?经过一段时间,放屁顶贴机的水平也日见增升啊!

楼主:
直机除动力系统外,整机电路可以承受的的最大系统负担由什么决定?
-------------------------------------------------应该是由承受电流能力关键的某个部件来决定!例如这个接受机,所有电流都从这里通过!

网友K:
引用 楼主:
直机除动力系统外,整机电路可以承受的的最大系统负担由什么决定?
------------------------------------ ...

打个比方,你家门口能走几排车,和你的住宅面积有关么?

网友M:
好期望看看现在演成得道高僧的中将大动干戈会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打个比方,你家门口能走几排车,和你的住宅面积有关么?

你前面那个比方很精辟,可这个比方都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车能走过,可没法开进住宅啊?它们不是一条道上的“车”。此贴是因为担心接受机负担过重,因此才有耐受电流最差的部件决定电路负担这样的说法,你一个开空调不会烧坏刮胡刀的比喻历害,一下子就让本贴掉进糊涂坑中,现在一想,是本贴糊涂了,此话如果加上前提就对了,接受机相当是保险丝,电流过大,它承受不了不就断电路了?据说尾舵机力不大,只是反应速度快,但这也是功率输出,速度快也意味着电流大!因此问题就来了,相当于几个十二克舵机?是不是相当三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好期望看看现在演成得道高僧的中将大动干戈会怎么样。。。

万变不离其中,不能怎么样。
孙猴在怎么闹,也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前面那个比方很精辟,可这个比方都有些牛头不对马嘴了,车能走过,可没法开进住宅啊?它们不是一条道上 ...

不信可以自己拆开接收机看电路板,动力电流根本就不从接收机内部走,长点儿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万变不离其中,不能怎么样。
孙猴在怎么闹,也在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那你是什么地位?排行老三你也幸灾乐祸!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信可以自己拆开接收机看电路板,动力电流根本就不从接收机内部走,长点儿心吧

呵呵,意思在这里?不过还是有担心!咱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开车,因此还是要讨教,不从内部走,只是擦边走,会不会把院墙擦坏?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意思在这里?不过还是有担心!咱以解决问题为目的,不开车,因此还是要讨教,不从内部走,只是擦边 ...

院墙都坏了车会不会先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院墙都坏了车会不会先坏?

呵呵,很显然电调电池这车多半都是装甲车一类,倒霉的肯定是院墙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呵呵,很显然电调电池这车多半都是装甲车一类,倒霉的肯定是院墙了。

开装甲车经过房子会不会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开装甲车经过房子会不会倒啊?

你的意思是除非开进来,否则接受机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除动力系统外,整机电路可以承受的的最大系统负担由什么决定?
------------------------------------ ...

真是佩服中将 强行拉低论坛智商平均值
快滚出5i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真是佩服中将 拉低整个论坛整体智商
快滚出5i吧

呵呵,你的智商本来就不高,拉低的话不就让你的智商高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你的智商本来就不高,拉低的话不就让你的智商高升了?

敢问中将今年多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