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600MX电机轴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各位大神:600MX电机的主轴分长短吗?之前收的2手电机需要换轴。等轴到了以后发现主轴长度好像不一样。特向各位大神求证。

网友A:
什么牌子的600?亚拓?印象中600级别及以上级别的电直,大部分电机座都有第二轴承座,都是长轴。你现在的意思是轴短了,无法安装?

网友:
有长轴和短轴,你不是两样都见到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600?亚拓?印象中600级别及以上级别的电直,大部分电机座都有第二轴承座,都是长轴。你现在的意思 ...

嗯嗯。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B:
亞拓很 OO 的,他們有零售的電機軸都是短軸,長軸不單獨賣的...
不信你查料號就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亞拓很 OO 的,他們有零售的電機軸都是短軸,長軸不單獨賣的...
不信你查料號就暸了

哦哦 这样啊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