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锂电池的过放原因

楼主(2015-08-20):
有些新手认为,锂电池品牌越好,甚至价格越高,它就越好使用的时间越久.但是往往不是这样,即使再好的锂电池,都会出现过放的现象,下面介绍锂电池过放的原因:
  航模锂电池使用方法是最关键的.现在笔者用不知牌的130元的1800mah 12c,非常满意. 电调是根据电池电压大小的百分比来自动断电提醒保护电池的. 例如设置了65%,一块11.1v的电池到了11.1 x 65%=7.2v电调就会断电警告.但是大家不要忘记,这是以满电量为100%的情况下计算的.如果中途关过接收机(例如调试),那么恶运就来临了,中途关机,假设电压剩下10v,那么,再开的时候,电调的保护电压就降到10 x 65%=6.5v了.越低越惨… 这个情况后果非常严重,就是电池过放.虽然电池电压下降厉害从动力也可以判断,或者早已经无法飞行,但是依然十分危险,一不小心就会过放. 因此,从开机到飞行结束,这块电池不能停电,否则应该充满再重新飞行.这在亚托的电调说明书里也有提到. 至于带电调试,可以设置油门hold以策安全。

网友:
涨知识了
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不知道亚拓说明书是不是这样写的,还是你理解的不对,市面上电调基本没有这样设计电压保护的。
上电时电调会检测电压,确定电池是多少S的,正常1s电压范围2.5~4.2,2s的5~8.4,等等,看到没有?不同s的电池电压范围是没有重叠的,所以除非你的电池有过放,否则无论什么状态,电调都可以准确检测到电池的s数,电调保护电压可调,比如每节设定3V,自动乘以S数就是电调保护电压。
所以没有那个电调会蠢到按上电电压百分比设置保护电压。

网友:
电调有低压过载保护,低于某一固定电压,直接就会有反应。

网友:
设定值时固定的,也即是说那个电压数值是固定的,比如7.2V,如果关电后再次开店,电调及低电压报警装置都会重新检测电压,只要低于这个数值都会报警,不是单纯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