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iya虎王改遥控音量控制

楼主(2015-08-20):
开坦克最怕就是晚上吵到别人,tamiya虎王的音量控制需要打开炮塔,再用螺丝到调节电位器VR1,相当麻烦,所以考虑用遥控控制。所需材料:
1.20K欧姆单路旋转电位器,最好用HIFI上音量调节的。
2.微型舵机一个,不需要大力高速,耐用便宜就行。
3.拉杆,球头等。
4.面板板,当然也可以用金属板。
5.3芯线
成本大约40不到。
具体制作流程就看图吧,一看就懂。

网友A:
电位器是干啥的,不懂,没玩过

网友:
咁都得,不过这样的事我以前也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是干啥的,不懂,没玩过

中学物理没学好啊

网友B:
哈哈哈,9克舵机不耐用,你就等着哪天舵机抖舵了才够你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9克舵机不耐用,你就等着哪天舵机抖舵了才够你受的啊

抖了刚好音量也抖 更仿真了

网友:
哈哈哈哈!这个设计真棒啊!

网友C: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电位器如果到头了,而舵机没到头,舵机就会一直的咔咔的抖,关键是这个平衡点很难找,就算找到了,调不了几次就会因为电位器,拉杆,舵机之间的误差又会犯这个毛病,所以不如直接换电子控制音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我也用过,电位器如果到头了,而舵机没到头,舵机就会一直的咔咔的抖,关键是这个平衡点很难找, ...

兄弟不知道遥控器都有一个EPA的功能么,中文叫舵机行程。再说Tamiya坦克声组最大音量有点恐怖的,我只要用到60%的电位器行程就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不知道遥控器都有一个EPA的功能么,中文叫舵机行程。再说Tamiya坦克声组最大音量有点恐怖的,我只要 ...

我知道行程调节,我试了,想找到电位器到头同时把舵机也刚好调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好找,找到了,但是我那时候调不了几次又咔咔想,我当时还考虑造成调不了几次就又咔咔想的原因是不是电位器,拉杆,舵机臂之间存在的微小误差造成的,是前年夏天时弄的,本想给你发张照片,我刚找了手机照片,没有了以前的照片都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行程调节,我试了,想找到电位器到头同时把舵机也刚好调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好找,找到了,但是 ...

我理解你的意思 是有你说的误差,hifi用的旋转电位器在接近限位点的位置阻值基本就不变了。也就是说不一定要精确的到达限位点,音量就可以调到最小或者最大了。

网友D:
直接将电位器轴和舵机轴用连轴器连接   方便又省钱    调节电位器角度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将电位器轴和舵机轴用连轴器连接   方便又省钱    调节电位器角度又方便

这样子舵机没法固定,原装的电位器也没办法跟联轴器固定。

网友E:
虎王车长你好,我的田宫M4也有这个问题,你的改装很到位。

另外,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啊?您知道如果用天地飞06A应该怎么设置吗?我现在无法开灯,开炮和机枪也不是很正常。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虎王车长你好,我的田宫M4也有这个问题,你的改装很到位。

另外,你用的什么遥控器啊?您知道如果用 ...

我用的是HITEC 9通遥控器,其实田宫声组开炮,开枪跟用啥控关系不大。只要你的控有EPA就可以 天地飞6完全可以。只需要有个2个2段开关或者1个3段开关,开关打开的时候让炮塔升降的通道打到120%左右的舵机行程输出就开炮,打到-120%左右的舵机行程输出就开机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