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EVO 703A 配F3/NAZE32 的失控保护问题 (新增713/716 PPM接收机使用心得)

楼主:
查看数: 25357 | 评论数: 81 | 收藏 32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5-8-20 12:23

正文摘要:

== 新增DEVO RX713/716 PPM接收机使用心得 == RX713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page=3#pid18567377 RX716 http://bbs.5imx.com ...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用716吧 , 又轻又小 , 只是只有ppm , 不能像703A可同时输出PWM
50楼有介绍了

请教楼主:RX-703A有PWM信号吗,我原厂固件的D10和RX-703A、RX-70都能对频,舵机都回中了,可就是摇杆没动静咋回事,我都怀疑 这两种接收机难道只有PPM信号吗
引用 网友C:
想求问一下LZ,我现在用rx716接cc3d,是不是只要把rx716和cc3d那一根三色线连起来就可以了?原来的彩虹线其他的头都不需要了?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RX716 , 原来就是最近推出华坑150穿越机的接收机

额,上次我的Devo10(已刷deviation)能和rx716对上,只有有一次我刷回原厂(0.8a)后不能对频了,然后又刷回deviation5.0,还是死活对不上,请问怎么回事?
引用 网友E:

D10刷第三方固件后还能跟RX716对频吗?
我怎么都对不上,求指点。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人知道rx716怎么和d10对频吗?d10是刷过机的。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对频呢?rx716上的按钮要按吗?d10对频时 ...

刚装的机机,用的716接收机,但是对不上频,接线i/o前3,D10刷的D固件,求指导

引用 网友H:
支持一下,今天装新的机器,也用这个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频的方法都一样,5V供电。

好的,谢谢!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在D10里选的模型是直升机吧?
换成固定翼试试。

嗯嗯。。的确换成固定翼就好了。。十分感谢!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法师傅,求教这个716接收机对频方法,是和普通接收机一样么?供电是5V么

对频的方法都一样,5V供电。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J:
问下法师傅,新人入坑遇到点问题,D10原厂固件配716,Betaflight里推油门,AUX2也跟着油门一起变化。是D10 ...

你在D10里选的模型是直升机吧?
换成固定翼试试。

引用 网友J:
问下法师傅,新人入坑遇到点问题,D10原厂固件配716,Betaflight里推油门,AUX2也跟着油门一起变化。是D10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先谢谢啦~
引用 网友I:
法师傅,求教这个716接收机对频方法,是和普通接收机一样么?供电是5V么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50楼已清楚图片文字说明716的四根线是什麼 ~ 请留意 !!!

非常感谢!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楼主,RX716要怎么接NAZE32(rev5)啊?
我不知道RX716那四根线分别是什么作用……

50楼已清楚图片文字说明716的四根线是什麼 ~ 请留意 !!!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PPM接法是這樣的

遙控上不用什麼設定 , 因為 PPM只是飛控與接收機的溝通方式 , 只要飛控設定為PPM ,  ...

请教下楼主,RX716要怎么接NAZE32(rev5)啊?
我不知道RX716那四根线分别是什么作用……

引用 网友G:
有人知道rx716怎么和d10对频吗?d10是刷过机的。应该怎么操作才能对频呢?rx716上的按钮要按吗?d10对频时需要怎么设置,通道是7通?以前rx1002有对频线,这个什么都没有,对了半天还是闪烁,飞控是f3,接在io的123端口

引用 网友K:
高规格
引用 网友K:
高规格

楼主(2016-03-09):
引用 网友L:
关控再开机后你会发现油门通道一推就是百分之五十  5通要么最高 要么最低 只有飞机断电才能恢复正常

是的 , 如果跟我用NAZE32或F3的設置 , 失控後自動上鎖 , 找倒飛機就要重接電源就可以

网友M:
想问问,有人去了解一下F210的接收吗?RX713,据说都是ppm输出的,就是针脚连接那里,用的是比较特别的接口,无法知道接口的定义,不然,这个RX713用在穿越上,真心爽!。。。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想问问,有人去了解一下F210的接收吗?RX713,据说都是ppm输出的,就是针脚连接那里,用的是比较特别的接口 ...

20pin接口 第一个应该是vcc 后面三个io口,其他引脚应该都接地。有空接飞控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N:
20pin接口 第一个应该是vcc 后面三个io口,其他引脚应该都接地。有空接飞控试试看就知道了

非常感謝!。。。今晚回家拍個照,麻煩再看看指點一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M:
非常感謝!。。。今晚回家拍個照,麻煩再看看指點一下。。。

我也没试过,你去看那款芯片的引脚定义那三个接引脚的都是io口,如果你有示波器 会很容易 分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我也没试过,你去看那款芯片的引脚定义那三个接引脚的都是io口,如果你有示波器 会很容易 分辨

正負極我試出來了。。。然後ppm遂個試也試出來了,210機架用這個f210的接收,超級小。。。接f3也爽了先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M:
正負極我試出來了。。。然後ppm遂個試也試出來了,210機架用這個f210的接收,超級小。。。接f3也爽了先謝 ...

已知的端口 告知下?
应该 有 vcc gnd 还有三路IO,其中一路肯定是ppm,另外两路应该是 一路RSSI 和另外一路 AUX。 你可以测下。如果是 RSSI应该是 电压模拟型号。如果是 aux 连在电调上 可以测试出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正負極我試出來了。。。然後ppm遂個試也試出來了,210機架用這個f210的接收,超級小。。。接f3也爽了先謝 ...

还有试一下 失控保护 有没有 其他7系接收的 锁定油门值 和gear通道值得问题存在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还有试一下 失控保护 有没有 其他7系接收的 锁定油门值 和gear通道值得问题存在

vcc不在那4個通道那。。。那4個通道只有一個ppm試了,其它三個沒有試。。。失控保護很奇怪的,aux1一定是最高的,但是油門會先保持大概1/3到,幾秒後變零。。。沒有接電機,只是地面站看到而已。。。

网友N:
引用 网友M:
vcc不在那4個通道那。。。那4個通道只有一個ppm試了,其它三個沒有試。。。失控保護很奇怪的,aux1一定是 ...

这样的失控保护 比是始终保持50%油门好多了。vcc gnd ppm 分别是哪几个口?

网友:
不知道RSSI能否引出来使用

网友:
求703A 接 NAZE32或f3綫圖......

网友:
引用 网友M:
vcc不在那4個通道那。。。那4個通道只有一個ppm試了,其它三個沒有試。。。失控保護很奇怪的,aux1一定是 ...

请问 RX713的VCC,GND,PPM是哪几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N:
20pin接口 第一个应该是vcc 后面三个io口,其他引脚应该都接地。有空接飞控试试看就知道了

RX713 和D10可以直接适配吗,D10是不是要刷固件之类的

发个示意图看看具体怎么接线啊,PPM,的

网友O:
楼主,请问用华科的rx603加一个pwm转换器转成ppm信号,然后与F3飞控按照ppm的接线方式进行连接,这样连
可以吗?

网友O(2016-05-29):
引用 楼主:
我知隨了703 , 705 706 都是PPM接收 , 這幾款PPM接收都是DEVO為他們的航拍機而設 , 所以相關資料不多 !要 ...

我参考您的帖子,买了RX703A配D10控使用,可是我对码后,在CF中将 receiver mode设置为RX PPm模式,拨摇杆通道显示并没有反应,也就是飞控完全没有接收到信号,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控上还需要再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参考您的帖子,买了RX703A配D10控使用,可是我对码后,在CF中将 receiver mode设置为RX PPm模式,拨摇 ...

看图片, 你的ppm(databus) 线接到f3的 uart2 ?
我不知道接uart2可行否 , 但我一直都是接 io_1  8根线的1-3线
1是GND / 2是5V / 3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请问用华科的rx603加一个pwm转换器转成ppm信号,然后与F3飞控按照ppm的接线方式进行连接,这样连
可 ...

不知道呀 , 从没用过PWM转PPM的东西 ....

网友O:
引用 楼主:
看图片, 你的ppm(databus) 线接到f3的 uart2 ?
我不知道接uart2可行否 , 但我一直都是接 io_1  8根线的 ...

我的确接到UART2上了,原先用的rx601接收机加一个pwm转换器转成Sbus接在uart2上一切正常,可能PPM接线方式与SBUS不同,明天抽空试一下。请问我用D10控,使用RX703A接收机还需要在控上设置什么吗?比如启动Dbus功能什么的?谢谢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确接到UART2上了,原先用的rx601接收机加一个pwm转换器转成Sbus接在uart2上一切正常,可能PPM接线方式 ...

PPM接法是這樣的

遙控上不用什麼設定 , 因為 PPM只是飛控與接收機的溝通方式 , 只要飛控設定為PPM , 接線沒錯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PPM接法是這樣的

遙控上不用什麼設定 , 因為 PPM只是飛控與接收機的溝通方式 , 只要飛控設定為PPM ,  ...

谢谢您了,已成功连接

网友P(2016-07-02):
   rx1002  接收机 F3飞控。问题如楼主一般,怎么办。失控油门会渐渐增加。  已飞丢过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P:
rx1002  接收机 F3飞控。问题如楼主一般,怎么办。失控油门会渐渐增加。  已飞丢过一台。

没关係的 ! RX1002 只是普通的PWM接收机 , 失控保护是最简单的在遥控上设定就可以了 ,
估计是你没有设定

网友:
不错 学到很多  标记一下

网友:
用Devo的控,为什么不刷Deviation固件? 刷好后就支持DSMX了,买个DSMX小卫星接收机就什么都搞定了。

网友Q(2016-08-01):
引用 网友L:
关控再开机后你会发现油门通道一推就是百分之五十  5通要么最高 要么最低 只有飞机断电才能恢复正常

请问连接F3用703A是不是不行呢?现在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Q:
请问连接F3用703A是不是不行呢?现在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703A + F3 / NAZE32 是可以的 , 带失控保护 !
没看倒我在8楼已说明有有解决方桉吗?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page=1#pid16748534

楼主:
自从703A后 , 我都试过近期推出的 713 及 716 ,
发现大家最近都留意华坑的ppm接收机 ,
我就把一些使用心得分享一下吧 ...

RX713 , 原来就是华坑210穿越机的接收机

接线座子很迷你 , 没接线配售 , 所以要自行焊接 ,
焊接点很小 , 难度很高 , 不建议新手弄 !!!

713 跟 703A 一样 , 控上的失控保护是没作用的 !
还有713的失控保护很奇怪的 ,
当油门 1360 以上失控 , 油门强制降到1360 , AUX1强制 1/3 位置
当油门 1360 以下失控 , 油门及所有通道都保持不变
简单说明 , 油门36%以下失控 , 飞机就会一直保持自主飞行直至炸机
油门36%以上失控 , 可透过AUX1 1/3 位置作上锁 , 就可解决失控后立即关掉油门的安全问题 !!

我用这RX713接收装过一台穿越机, 实测近地距离300米没出现失控情况 !!!

楼主:
RX716 , 原来就是最近推出华坑150穿越机的接收机

716比713更小巧 , 有接线配送 , 比713更方便
但天线长度比 713 短一点点 , 未知有效接收距离如何
我用这RX716接收装过3台穿越机, 实测近地距离300米没出现失控情况 !!!

716失控保护比以往713 703A 大有改善 ,
多少油门失控后 , 油门强制最低 , ROLL PITCH YAW 强制中位 , 期他通道保持
简单说明 , 失控后就是强制0%油门 , 立即掉下来 , 是最安全的做法 ,
遥控上亦不用设置

网友Q:
引用 楼主:
703A + F3 / NAZE32 是可以的 , 带失控保护 !
没看倒我在8楼已说明有有解决方桉吗?
http://bbs.5imx. ...

嗯,现在可以了只是接收机太大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Q:
嗯,现在可以了只是接收机太大了哎,

试用716吧 , 又轻又小 , 只是只有ppm , 不能像703A可同时输出PWM
50楼有介绍了

网友:
买电调送辣条,就是这么任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716准备中……

网友R:
引用 楼主:
RX716 , 原来就是最近推出华坑150穿越机的接收机

请问法师傅……那照这么说716是华控目前穿越绝佳的选择咯?
就是不知道它的距离稳定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用716吧 , 又轻又小 , 只是只有ppm , 不能像703A可同时输出PWM
50楼有介绍了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法师傅……那照这么说716是华控目前穿越绝佳的选择咯?
就是不知道它的距离稳定不?

50楼已说明了 >> 我用这RX716接收装过3台穿越机, 实测近地距离300米没出现失控情况 !!!
其实到现时為止, 我已用716装了第5台 , 下星期装第6台了 , 暂时未有一台失控 ,
因為都是穿越机用 , 一般都300米内飞行 , 要多远才失控 ? 有空才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50楼已说明了 >> 我用这RX716接收装过3台穿越机, 实测近地距离300米没出现失控情况 !!!
其实到现时為止, ...

我测了……当时是1002+601+716这三个接收机同时对好频然后同时供电拿在一个手上,D10发射端叫人拿到人行天桥上正中央,我沿着桥下马路离开……到了400-500米的时候1002和601都开始闪烁(但之前在另一个地方单独测试1002的时候直到600-700之间才间歇性闪烁)……而716居然到了700-800米之间才闪烁……之后往发射端方向返回……直到离发射端400米左右1002重新连接上……而601和716继续闪烁……

网友:
楼主,716可以在BF里面设置失控保护吗?比如我想失控后切自稳油门20%,这样设置飞机失控后就会缓缓降落吧?

网友(2016-09-01):
请教一下 RX716接收机如何解绑?我的接受机和原来的D7遥控绑定了,后来把D7卖了换了D10结果对不上频。按接收机上的按钮也没用

网友(2015-08-20):
== 新增DEVO RX713/716 PPM接收机使用心得 ==
RX713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page=3#pid18567377
RX716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27482&page=3#pid18567387

以下是旧文
---------------------------------------------------------------------------------------------------------------------------

请教一下 ,

有试过 DEVO 703A 配 NAZE32 可成功启动 安全保护 (FAILSAFE) 而停止电机转动吗 ?

打开失控保护的方桉只有3个
A/ 在遥控器上 (F12E) 的FAILSAFE内 , 把油门设在L125 (最低的位置)
B/ 在NAZE32 CF软件上 , 打开 FAILSAFE , 把安全保护油门调到1000或以下
C/ 遥控器及NAZE32 CF软件上都打开FAILSAFE

而我3个方桉都试过 , 除下桨测试 , 解锁后油门15% , 之后关掉遥控 ,
2秒后油门不停 , 反而还提高转速 !!!
试试把NAZE32接到CF软件上查看 , 无论我用那个失控保护的方桉 ,
关掉遥控后 , 油门都是1500 (中位)

失控保护未能停机 , 反而油门上升到50% , 对小四轴来说 , 太危险了
现在手上2台 703A+NAZE32 , 都不能出外飞 , 可怜 !!!

这个会否是DEVO 703A 出厂时设定失控保护后 , 油门固定在中位吗?
有没有人有相关经验 ?
** DEVO-RX703 A接收器 是 华科尔QR X350PRO 配件之一
谢谢指导 ~

网友S:
最后张图的是什么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最后张图的是什么机架?

KIM 240 摺疊機

网友:
漂亮 什么机架

网友:
华科的控

网友T:
futaba的控,失控保护很好设置,失控油门最低就可以,华科尔的不会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T:
futaba的控,失控保护很好设置,失控油门最低就可以,华科尔的不会设置

华科尔的失控保护都很好设置 , 一样失控油门最低就可以 ,
以前用PWM接收是很简单直接 , 只是最近为了NAZE32转用华科尔的PPM接收出问题 !!!

===

在外国的群组查看倒有不少相关讨论 , 其中一个清晰易明白的如下 :

The rx-703 does not have a programmable failsafe.
If you turn off the transmitter the throttle channel defaults to middle position and channel 5 (gear) to max position

意思就是 RX703 不能够修改失控保护 , 如果把遥控器关掉 ,
油门通道预设就是中位 (50%) 及 通道5 (GEAR) 会调到最大输出 ...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 ... 88596&postcount=437

楼主:
有解决方桉了 !!!

就因为DEVO 703A PPM接收 , 断控后会把GEAR(等于NAZE32的AUX1)信号输出最大 ,
就此利用AUX1频道作(ARM)上锁/解锁 , 就是失控后 , GEAR最大 = 上锁 !
地上除下桨测试 , 关控后自动上锁停机 , LED及BB都有上锁的提示 !
有1秒延迟的 ! 但总算解决问题了 ~~~

网友U(2016-01-22):
请教,请问知道RX703和RX705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经验固然宝贵,当用普通方法解决不了问题时就要换种思维方式就有可能迎刃而解,好贴子顶!

网友L:
关控再开机后你会发现油门通道一推就是百分之五十  5通要么最高 要么最低 只有飞机断电才能恢复正常

网友V(2016-03-02):
请问你的遥控器用的是哪款?谢谢...

网友V:
请问RX703和703A有什么区别?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请问RX703和703A有什么区别?

旧款叫703新款叫703a

网友V:
引用 网友U:
旧款叫703新款叫703a

谢谢,请问都是一样的对吗?还是703A有改进?

网友U:
引用 网友V:
谢谢,请问都是一样的对吗?还是703A有改进?

是卖家这样跟我说的,有没改进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是卖家这样跟我说的,有没改进不清楚了

好的,谢谢!

网友:
参观  十五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V:
请问你的遥控器用的是哪款?谢谢...

DEVO 7 / 10 / F12E 都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U:
请教,请问知道RX703和RX705有什么区别吗?

我知隨了703 , 705 706 都是PPM接收 , 這幾款PPM接收都是DEVO為他們的航拍機而設 , 所以相關資料不多 !要是穿越機用 , 最平宜就是703了 , 其他可不用理會

网友B(2021-12-25):
引用 楼主:
试用716吧 , 又轻又小 , 只是只有ppm , 不能像703A可同时输出PWM
50楼有介绍了

请教楼主:RX-703A有PWM信号吗,我原厂固件的D10和RX-703A、RX-70都能对频,舵机都回中了,可就是摇杆没动静咋回事,我都怀疑 这两种接收机难道只有PPM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