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NAZA GPS陶瓷天线修复直播

楼主(2015-08-20):
前几天飞450,被挂到,飞机从五六米的地方头朝下摔下来,当时GPS的杆摔断了,银燕的电机头摔弯了一个…以为没什么事儿,回来重新买了个电机,又配了个GPS的座子,准备继续飞…
结果发现踏马GPS搜不到星了,一开始我还以为郑州雾霾,结果下了场雨还搜不到,红灯三下绿灯一下~
连接调参软件,还是能够识别出来GPS的,罗盘加速度什么的也都正常,就是搜不到星…
只好姿态飞,飞机就在天上飘来飘去的,真的不好飞…
后来看到魔友有说是陶瓷天线坏掉的,我就找来工具拆开看了一下,果然…有裂纹
参照魔友的帖子,我也买了两片陶瓷天线,准备自己动手换掉…
今天刚拍下来的,估计后天到,到了之后给吧友直播…希望一切顺利~

网友:
我的NAZA也炸鸡过,会不会也坏掉啦

网友A:
这个换很简单,保证之后焊出圆润的点就可以了。我之前的v2就换过,3.5元一片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还牛逼的样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换很简单,保证之后焊出圆润的点就可以了。我之前的v2就换过,3.5元一片的。效果不错!

问一下焊点的温度有没有什么影响?另外焊点是否圆润对天线的频率有影响么?

网友A:
你拆下来的时候,记得用吸锡器把原来的孔多余的锡吸掉即可,新的直接装上,我焊台350度,直接上锡,一下就好了。保证焊点圆润即可。对信号没什么影响。

楼主:
今天天线就到了,立马动手准备开搞!
跟想象的有点不一样,上面没有打字儿,不过规格一样应该不会错。

楼主:
找的公司做电控的朋友帮忙焊的,过程如下…晚上回去试试看,再来给模友们报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拆下来的时候,记得用吸锡器把原来的孔多余的锡吸掉即可,新的直接装上,我焊台350度,直接上锡,一下就 ...

晚上回来试了,在我们小区…搜星没有以前好,小区里面楼比较多吧。但是以前能搜到不闪红灯,现在搜到最多也是一红一绿…怎么回事…是焊接的问题还是天线的问题?哥们知道么?求解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晚上回来试了,在我们小区…搜星没有以前好,小区里面楼比较多吧。但是以前能搜到不闪红灯,现在搜到最多 ...

这个和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不是说换了新的,就是绝对的比以前好。只要焊接牢固了,就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能保证一般的,正常使用就好,可别一味的为了几颗星折腾,不然是无休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不是说换了新的,就是绝对的比以前好。只要焊接牢固了,就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 ...

我也觉得是,达不到原来水平也没关系,但是现在星搜不够,飞机总是漂移…就觉得很不爽。买了两块天线,明天去换另一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环境有很大关系的,不是说换了新的,就是绝对的比以前好。只要焊接牢固了,就没有什么问题的。只要 ...

今天到空旷的地方一试,红灯不闪了…昨天没搜到可能是地方的问题,小区里楼太多不好搜。我今天在户外,坐车里就搜不到星,一出去就有了

网友:
自已动手,赞一个。

楼主:
今天又测试了一下,开阔的地方半分钟搜到红灯不闪,还是很满意的。我那还有好几块陶瓷天线,郑州的朋友有需要用的可以给我说,不用上网买了

网友(2015-09-20):
我對NAZA GPS 天線接收力不滿意, 只能搜到6-7粒星左右, 我朋友的非凡GPS天線, 一下了搜了12粒星, 貴他一倍, 功能只有他一半, 我現在也上淘寶買片陶瓷天線回來試一下, DJI真可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