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安装篇)多图

楼主(2015-08-20):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安装篇)多图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开箱篇)

好盈Platinum HV 160A V4电调 ——(设置飞行篇)

一、初看好盈160个头感觉是有点大,下面是实际对比:
好盈160焊接好插头后的重量:302g

凤凰160同样的插头,重量:230g

好盈是带BEC的,所以凤凰要加上BEC和电池的重量:318g

所以,用好盈160轻了16g

接下来是各个方位的对比:

长度:好盈是容是内置,凤凰电容长了约2个手指头。

高度:最高点基本一样。

宽度:2个重叠,最宽点基本一样

凤凰在上面,好盈在下面

凤凰在上面,好盈在下面

凤凰120HV  好盈160  凤凰160

装在CAUI X7 的最前面

好盈设计了扎带的凹槽,安装方便,固定结实。

少了接收电BEC,为了配重,装在最前面。

陀螺仪SK540和接收都放在机身最尾部,好盈的信号线长度够长,又不会太长,相当完美。凤凰的线就不够长,要加延长线。

这里要感谢好盈的用心设计,才有如此完美的布线。

楼主:
二、多功能设置卡、旧版2合1比较
这次好盈推出新版的多功能LCD专业编程设定盒,使用更大容量的微处理器MCU,并新增了锂电电压检测功能。

旧款名为2 IN 1 Professional LCD Program Box(即“二合一专业编程设定盒”,该产品已停产)

两个产品外观基本一样,新版多了测电压功能,供电最大电压从6V增加到12.6V。

请注意:

    “二合一专业编程设定盒”有两类固件:一类固件只适用于XERUN-120A-V3.0及V3.1电调而不支持其它电调,这类固件名称一定带有“_V3”后缀,如“V1.11_120331_V3”;另一类固件则不支持XERUN-120A-V3.0及V3.1电调,而支持PLATINUM系列飞机电调、EZRUN V2.0及 XERUN-V2.0及V2.1系列车用电调,这类固件的名称不带“_V3”后缀,如“V1.08_120504”。请根据电调类型正确选择二合一LCD专业设定盒的固件。(注:出厂时,其默认固件不是V3固件,客户可自行升级到V3固件,亦可以重新降为旧固件)

    “多功能LCD专业设定盒”则采用了更大容量的MCU,单一固件版本即可支持多种电调,如:PLATINUM 系列,PLATINUM V3系列飞机电调、EZRUN V2.0及XERUN-V2.0、V2.1、V3.0、V3.1等车用电调,使用时无需频繁更换设定盒固件,因此更为简便。

网友:
包装很高级,电调做工看上去很不错

网友:
不多说,直接开顶

网友:
如此小的电台能做到这么大的功率 黑科技。电容内置也可以更好保护

网友:
WIFI调参也是个亮点

网友:
良心产品 好赢的东西只用了铂金的30A电调,不过可以以此看出好赢的东西还是非常用心的,东西的性价比很不错。功能又非常的强大,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