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KDS 360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有两个问题请大神指导一下:1、安装后压带轮与第二级传动轮不在一个平面上,压带轮低于第二级传动轮,导致皮带不能位于齿轮中间。2、图中所示的零件3(自锁螺母)是装在哪里的?安装中并没有发现零件2(螺丝)的对面有螺母的安装孔位(齿轮孔内有内丝)。

网友A:
机子不在身边。凭记忆说一下,可能不准确。1,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飞了一段时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这样了吧。2,没有自锁螺母的孔位,直接就这样拧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不在身边。凭记忆说一下,可能不准确。1,我的也是这个问题,飞了一段时间,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就这样 ...

自锁螺母的问题解决了,是以前用的尼龙齿盘的时候才是用螺母的,后来升级为金属的,就不用那个螺母了。  你装的时候那个齿盘和压轮也不平啊?

网友:
没玩过这飞机,但是只要皮带不掉下来,在不在中间无所谓啦,不必强迫症。另外注意检查皮带有没有毛刺,有毛刺说明有剐蹭,需要从安装上找原因。如果没有毛刺,那就没啥问题,飞就行了。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在纠结一件事,如果第一、第二轴承座的螺丝稍微松一点,整个传动总成是不是要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一直在纠结一件事,如果第一、第二轴承座的螺丝稍微松一点,整个传动总成是不是要飞?

哈哈 ,射主轴传动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