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平衡器哪种的好?

楼主(2015-08-20):
看到有卖磁悬浮的 轴承的 等等 不知哪种精度高

网友:
磁悬浮不是真正的磁悬浮 精度都可以吧 一般般  真正的磁悬浮很贵很贵 我用的就是20几元的那种磁悬浮

网友:
我用五块的用的好好的…

网友:
我都没用过,凑凑热闹

网友:
能用就行。为这种东西花太多的钱,实在太没必要!

网友A:
一般买好一点的桨,出厂都不用平衡的……如果你担心质检,那种三四十的都差不多。你说的磁悬浮,固定翼或多轴上的桨用的多些,电直的桨太重了,用不了。

网友B:
电直的大桨没必要上磁悬浮平衡器,我一般都是用0.01克精度的电子秤(前提是先确定重心位置)。

网友:
有平衡器,但是嫌螺丝费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直的大桨没必要上磁悬浮平衡器,我一般都是用0.01克精度的电子秤(前提是先确定重心位置)。

只做静平衡不做动平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建议楼主买牌子货,没牌子的真不行,我买了3个了,目前磁悬浮的也就rjx还行,大机用不了磁悬浮,我也不知道什么的比较好,求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做静平衡不做动平衡有什么意义?

加配重时顺便把重心改到一样不就动平衡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配重时顺便把重心改到一样不就动平衡了吗?

这个可以,但是不直观比较麻烦了

网友:
几块那种 就行,几十的都是扯淡不如几块的准~

网友:
这种可以吗

楼主:
现在 不知道哪个牌子精度好了 买大厂的桨不用陪 但一副就是两三百呀

网友:
这种很好啊, 大件夹低食
配小,中,大浆都可以, 值得摆在家看门口

网友:
有这种平衡器,现在基本闲置中
以前一直用两个0.01g的电子秤来平衡,非常方便,如下面示意图样子(注意要严格放在同一位置,可以在一个电子秤上固定一个轴,将大桨螺丝孔插到轴上并对准中心)。

大桨孔大桨大桨大桨大桨大桨大桨
    轴
电子秤A                       电子秤B

现在直接买品牌大桨,都不用平衡了。。

网友:
最好的是老美的一个售价300+

网友:
电子称加一根大螺丝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