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装配置

楼主(2015-08-20):
十五级油机,不会调发动机,想改成电动的,刚入魔,不太懂,请大神帮帮忙,求电机配置!!

网友A:
入门都是油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都是油机

不会调改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看看

留下买路钱!!

网友D:
木机会不会太重了?要低KV配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机会不会太重了?要低KV配大桨

不知道啊

网友E:
你要发参数出来啊,不然怎么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要发参数出来啊,不然怎么帮

这个是吗?

网友:
这个翼展一般用2216或者2814的电机,喜欢有力一些就用2814,买个金属可调试电机座就好了,电调60A

网友F:
2217 kV950电机,11寸桨,25A以上电调,11.1V 2200mAH电池组即可。但是电机的重量比发动机轻很多,不知道重心是不是容易配平。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7 kV950电机,11寸桨,25A以上电调,11.1V 2200mAH电池组即可。但是电机的重量比发动机轻很多,不知道重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17 kV950电机,11寸桨,25A以上电调,11.1V 2200mAH电池组即可。但是电机的重量比发动机轻很多,不知道重 ...

我有个4028的980kv电机能装这上面吗,用多大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个4028的980kv电机能装这上面吗,用多大浆?

4028?不知道是外壳尺寸还是定子尺寸?用肯定是可以用的,但是要看机头尺寸,太大了可能没法安装。配桨的话还是11寸就行。

网友:
2216  30a电调 3s1500 2200

网友G:
简单说 2216 KV1250 9寸桨
30 40A电调都可以
3S 2200 1500电池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