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科达B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5-08-20):
冲6S电池。比如设定2A充电,不管设定几A。到了1.5A就停了。。是什么设置问题么。。。输入的12 V绝对足够。是50A的电源。

网友A:
停了是什么意思,显示的什么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了是什么意思,显示的什么信息?

就是不管设置几A电流充电。充电器就到1.5A不增长了。。。用1.5A冲到满为止。。。。。我也不要求那么快。2A至少应该能到的啊。。

之前电源不够,超过1A提示电源电压低。现在12v足够了。。。又上不去电流。到1.5A为止

网友:
估计你的充电器有50W都不到。

网友:
由于B6的功率限制,就是你设置成5A充,充6S电池它最大也就能实现2A充电。

网友:
对,b6会根据当前功率控制电流。我的充6s能达到2.2A

网友:
电充满了。自己一定会停的。

网友:
我的B6一直都正常,但是电池不好的时候也不能大电流冲

网友:
没冲过6S电

网友:
旧版B6的输出峰值好像就50W···不过输入电压可以稍稍提一点试试有没有效果,B6支持直流12V-16V
我之前多收了一个台湾牌子的2A(2S-6S,LiPo、LiFe)平衡充,功能简单不过做工质量不错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B6已经出了。其实最后得出结论。B6的6A充电电流,是针对单片,也就是1S。。。。。2S最高能开到3A。。。所以6S电池我这边测试最高开到1.1A。。。和供电12V电流无关。

B6不适合冲6S电池。太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