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直升机动力系统改成遥控船的风力推进系统

楼主(2015-08-20):
我有一个遥控直升机,玩具的那种,请见图 ,我想把他改装成风力推进的遥控船,把这个直升机倒着放,利用坏掉的以前的遥控船的船体。
这个直升机的电池比较小,3.7v的,容量比较小,我能直接换一个电量大些的电池吗?
直升机向下排风,我是不是应该把电机的转向调反,让他向上排风?我是不是只需要把电机的接线正负极对调就行?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放都行,只要船往前开
至于电池,你换多大容量的都可以,但必须是1S 也就是不能高于4.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怎么放都行,只要船往前开
至于电池,你换多大容量的都可以,但必须是1S 也就是不能高于4.2V

如果把直升机的旋翼向后放置,怎么让风力也向后推进,需要调换电机的正负极吗?因为原来旋翼产生的风力是向下也就是向前推进的

网友B:
别直接用吧,搞就搞像样点,拆下来,直驱双桨不就行了吗,更直接更高效,电机也不用开全马力,船就跑的飞快了,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直接用吧,搞就搞像样点,拆下来,直驱双桨不就行了吗,更直接更高效,电机也不用开全马力,船就跑的飞快 ...

也可以,就是改动大了些,还得找几个零件,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能不能找到卖零件的,过两天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就是改动大了些,还得找几个零件,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城市能不能找到卖零件的,过两天去找找

动动脑,动动手,玩的才开心,AB胶,废圆珠笔芯,易拉罐天然的好材料,一下子桨就有了

网友:
电池可以用几个1S的并联起来,这样可以用得久一些,螺旋桨的话呢,建议别用原飞机的螺旋桨,最好换成小一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直升机的旋翼向后放置,怎么让风力也向后推进,需要调换电机的正负极吗?因为原来旋翼产生的风力是 ...

最好别这么干,就算调整正负极,螺旋桨逆向旋转动力还是不够!
莫不如把电机拆了,左右各一个,各自配螺旋桨,用差速控制转向!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这种改装很好搞啊,怎么不可以。

网友:
直接安装桨叶,比利用风能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