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如何使用DSX7遥控器操作!

楼主(2015-08-20):
新手求教大神如何使用DSX7遥控器!接收AR6100E 第1个通道AUX1 请问如何用控操作  感激不尽!

网友A:
那是第6个通道,任意键,你是打算装在坦克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第6个通道,任意键,你是打算装在坦克上吗?

是的 用在田宫16坦克上  求大神指教怎么设置啊  我想在AUX1通道加1个遥控开关 用遥控器操作  ..求指教

网友A:
上网找JR2720遥控器,程序跟DSX7一样,设置在input select :aux  act  然后,你要哪个哪个开关就在那个开关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JR2720遥控器,程序跟DSX7一样,设置在input select :aux  act  然后,你要哪个哪个开关就在那个开关 ...

感激不尽!大神有QQ吗 可以加个好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激不尽!大神有QQ吗 可以加个好友吗

好久不用Q了,有啥事站短吧,装好了发个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找JR2720遥控器,程序跟DSX7一样,设置在input select :aux  act  然后,你要哪个哪个开关就在那个开关 ...

大神请原谅我愚笨  实在不清楚这个怎么设置 求指教

楼主:
GEAR这个开关可以操作一个遥控线 剩下几个开关不知道咋设置。。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油门,副翼,升降,方向,gear,aux1。这6个你怎么安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副翼,升降,方向,gear,aux1。这6个你怎么安排?

我是用在坦克上的 RUDD ELEV AILE THRO 4个通道控制坦克 GEAR通道连接了1个遥控开关  AUX1通道我想在链接1个遥控开关来控制灯光  现在就是AUX1通道 不知道怎么用遥控器上面的开关控制

网友A:
这是我按照提示设定3段开关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按照提示设定3段开关图,参考一下。

感激不尽!!!搞定了!!!太高兴了!!!!明天装好发你照片看看

楼主:
马勒戈壁在哪里  我了个大槽  乐极生悲!!高压闪光坏了 都装好了 试车才发现  刚淘宝订了几个高压闪光 等几天到手重新安装了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