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天8摔了,对遥控距离有影响吗

楼主(2015-08-20):
电池摔出来了,天线摔松了,还有比我更惨的吗?

这个扣开了,直接把控甩地下了

这个扣开了,直接把控甩地下了

网友:
我的天九,也是给这样摔了两次,好像距离没什么影响

网友:
拆开看看天线里面断线没。我估计是没断,近距离遥控没问题,那他就没问题,要是坏了,进距离也是遥控不了的。

网友:
同上,遥控器的高频头和接线部分没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
同上两楼的意见,不必担心距离的问题

网友:
一般不必担心,线没事就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买的达普的控带挂钩好像挺结实,不会轻易松脱

网友:
用72m频率只要买个接收器还是72m接收器加72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