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英雄 请问一下26 cc割草机的问题

楼主(2015-08-20):
各位英雄 请问一下26 cc割草机的问题  我的26cc大公主现在拉不着车,之前一直没问题 但最近一次使用船在湖中心熄火 可能船速有点慢导致吸水舵没能吸水 之后就熄火在湖中间了 ~现在想再着车 都打不着 请问是烧了发动机吗?之前拉的时候感觉没那么重的~现在拉比之前要费力 要重~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了 有英雄知道吗

网友A:
缸体过热膨胀了吧

楼主:
各位英雄 我5知道有无烧左个发动机~~之前不船5够快 我调左油针 调完之后 速度上左去 但未到极速  所以吸水舵可能吸5到水之后我试左5分钟左右 部船就系湖中心熄火之后就一直打5着车系5系烧鬼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缸体过热膨胀了吧

我现在该怎么处理好啊? 不会要整个割草机换了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该怎么处理好啊? 不会要整个割草机换了把·~~

会拆吗   会的话拆开看一下气缸的密封圈,估计是按玩意烧了  缸体漏气  所以打不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拆吗   会的话拆开看一下气缸的密封圈,估计是按玩意烧了  缸体漏气  所以打不着

男人一定会拆~哈~不过未拆过~我试试~多谢老师~